step7 V5.4里没有硬件库?是否需另外下载

楼主(2008-10-07):
我是新手,装了STEP7 V5.4,但好象只看到程序,没有看到硬件,请问是不是应该也在主界面和程序菜单并列?

现在没有是否表示我装的软件不全呢?还是我操作不对。没有安装实际的硬件,是否就看不到呢?

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你要新建一个工程,在工程里添加硬件,你可以用向导

网友B:
新建一个项目后才能看到硬件~!~

网友C:
建议你多看看编程手册,很详细的

网友D:
新建一个硬件,然后打开硬件组态窗口,就可以在右侧看到硬件了,如果没有你有想要的硬件订货号,可以在线更新后,下载最新的硬件订货号。

网友E:
里面 有 的 啊 ,最多缺点最 新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