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选一下测量活塞位移的传感器

楼主(2008-10-07):
现在我要测量一活塞位移量,传感器选用非接触式的,传感器装在气缸的入气口处,请问选用哪种传感器比较好呢,超声波的以及激光都不行,因为气缸的入气口只有15mm,麻烦大虾帮我选一款,谢谢。

网友A:
您好,您现在所提出的这些要求,不能最终确定所需传感器的型号,我们公司有很多类传感器,如方便的话可不可以

留一下联系方式,或您直接和我联系,我帮您选一款合适的。

  021—63831056   张小姐

网友B:
模拟量的接近开关,或者 密封型耐20bar的压力的接近开关?

网友C:
   检测活塞位移量由多种解决方案,只有知道您的具体情况才能对症下药,不妨沟通一下 QQ  632568684  注明 :工控

网友D:
推荐 BALLUFF模拟量接近开关,欢迎来信交流。cheng.sun@balluff.com.cn

网友E(2008-11-11):
可以登录网站balluff.gkbk.com   有大量的接近开关和位移传感器 及光电开关的资料交流下载

网友F:
电阻式直线位移传感器,供电28VDC,最大直径19.6电气行程340mm,需满足GJB150环境试验要求

有能制造或研制的不

请联系 13814066161鲁先生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找到传感器没有,可以参考抗高压接近开关,有专门用于汽缸/活塞的传感器

网友H:
可以给基恩士联系,那里有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I(2008-12-31):
气孔有15毫米    这对于激光位移传感器  根本不是问题

激光位移传感器   光斑只有0.5mm—2mm

这种问题    很容易解决

看您的精度要求了   精度和解析度要求是绝对的两个概念

像上面的的朋友   要求回程精度    那么就针对分辨率要求高

楼主的要求  只需要满足精度就OK    李老怪的要求满足分辨路就OK

wu_kunpe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