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PLC 程序打不开

楼主(2008-10-07):
我的PLC的软件版本是V5.3+SP3。在打开程序时总是跳出消息框:"You can noly open the project or library *****with it if the

Windows Regional and Language Options is set to Chinese(PRC)"  然后就没办法打开程序。 我将计算机的语言变成中文或

英文都不行,请问到底是什莫原因。

有人说版本太低, 需要升级到5.4, 那应该如何升级,在哪儿下载插件?

谢谢!

网友A:
西门子网站去下载SP5版本

网友B:
问题在于您目前使用的step7是什么版本?中文标准版?或者是专业版?

如果您要使用中文版来打开非中文版Windows系统的程序,那会有很大的问题,请您使用专业版的Step7来进行开启。

以上~~~

网友C:
东莞工控自培训加QQ群:70915707,我们有大量西门子,三菱PLC的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网站去下载SP5版本

网友E:
请问有三凌PLC安装软件、如果有能发给我好吗?qq :466290697?? 谢谢

网友F:
应该是你安装的版本是英文版的,你打开的项目中创建的变量有中文名字,所以打不开。

网友G:
你装的软件不对,低版本可以打开高版本,只会在硬件组态方面出现显示错误,硬件组态不能在线,但不影响程序使用,程序不能编辑下装,或许程序坏了

网友G:
我认为最有可能程序坏了,重新上装一个

网友G:
如果可能,可把机子重装,STEP7要安提示装完整,STEP7 V5.3 版本足够使用

网友G:
STEP7 V5.3 以上版本。最好用英文版的操作系统,

网友H:
装最新的STEP7 V5.4 SP3.1

网友I:
也许是系统有问题了,我前段时间编程时出现过在FC里编程使用db块里已定义过的地址,保存死活是出错,STEP7 V5.4重装N次,还是老问题,被逼无奈重装系统与STEP7,编程、保存ok,。。。。。无奈!!!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你安装的版本是英文版的,你打开的项目中创建的变量有中文名字,所以打不开。

我也觉得有可能

网友K:
西门子的软件对系统要求比较严

装上step7以后你就别干别的了

网友L:
我认为最有可能程序坏了,重新上装一个     前几天我有个工段程序就是这样打不开   我重新在上载一个可以了   你可以试一下吗

网友M:
呵呵,5.3是有这个问题,我们的中文操作系统装英文版的会出现,你可以在控制面板的区域和语言选项都改成英语,或者把文件路径都改成英文名称试试

网友N(2012-09-02):
试试以下三种办法——

1.删除项目下的global文件夹下language

2.把项目下的global文件夹下language用记事本打开,把第一行改成非零数即可用任何语言打开。

3.如下操作:
打开控制面板--打开区域和语言选项---区域语言设定为英语美国---高级---设置成英语美国
重启计算机,即可打开程序
打开程序后 右键单击S7的项目选择opject  propertise  在general 中把 Can be opend  any .......选择上
再打开控制面板把语言设置回中文,重启即可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