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omron的数据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0-07):
好多数据区

都是做什么用的啊 ?

有什么区别啊 ?

c200的ir=cs的cio?

网友A:
两者在功能上是相同的,都可用做PLC的I/O区。也可用做内部工作区与数据存储功能。

楼主:
不过我今天看了好像cs的ir是32位的.....

而且容量也不大~~

网友A:
主要看你用在哪里,一般情况下都是用于I/O区,作输入输出用。

楼主:
我号型只用了cio和dm两个区

其他的都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A:
只要你在编程时,能够满足需要就可以了。

我也习惯用这两个区。

网友B:
DM用在内部数据据的处理上和PLC的设置上;

LR用在同位链接上,需要做通讯时用得上;

HR用在需要做掉电保持上;

楼主:
对:newchp 关于

DM用在内部数据据的处理上和PLC的设置上;

LR用在同位链接上,需要做通讯时用得上;

HR用在需要做掉电保持上;

这几个区掉电以后数据都保持吧 ?

dm区好像有好多模块也会占用吧...

不大敢乱用....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楼上,一般DM系统占用的是DM6000以后的区域,DM6000以前的可以放心去用

网友B:
掉电保护的只有HR区域

楼主:
对:newchp 关于

楼上,一般DM系统占用的是DM6000以后的区域,DM6000以前的可以放心去用

内容的回复:

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掉电保护的只有HR区域

掉电保护是个什么作用?

好像dm区里边数据也在啊.

我们有个旋转编码器的计算都在dm区写的

断电以后数据还在啊~~

(断电算电池不...)

网友B:
断电肯定不算电池.

电池只给HR供电,和一些糸统设置区供电

其它的会恢复初使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肯定不算电池.

电池只给HR供电,和一些糸统设置区供电

其它的会恢复初使值

不过我们产品东西都在dm区存

都能存住?

网友C:
DM区只能以字为单位进行访问,在电源关闭后其值保持不变。

手册上这么说的,是不是就是断电保护。。

网友D:
H 和DM都是能够掉电保持的,H常用于程序控制中如状态保持、位保存。

DM主是数据处理,比如在网络上数据传送等等,仅个人习惯用法,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H 和DM都是能够掉电保持的,H常用于程序控制中如状态保持、位保存。

DM主是数据处理,比如在网络上数据传送等等,仅个人习惯用法,仅此而已

dm 和hr 都可以掉电保持

只是用法不同

dm通常是以word为单位

hr以位为单位

是这个意思吧?

?

谢谢楼上两位补充

网友E:
俺是新手,学到不少,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是新手,学到不少,谢谢各位

一起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