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计算?

楼主(2008-10-07):
同功率的三支电热管,如果额定电压为380V,在电路中是三角形接法的电流大还是星形接法的电流大?

网友A:
当然是三角形接法的电流大哦

楼主:
P=根号3*UI*功率因数,电热管为纯电阻,功率因数为1,功率相同,不论是三角形还是星形接法功率应该一样吧,所以我想电流也一样大吧!不知是否正确!望赐教!

网友B:
呵呵,那你分别量一下两种接法的进线A,B,C的三个端子间电阻是否一样.

网友C:
三角形接法的电流大。
此时的电压高呀

网友D:
同意2楼观点。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三角形接法时,相电压等于线电压,而线电流是相电流的根号3倍,当星形接法时,线电压等于根号3倍相电压,线电流等于相电流,所以我认为三角形与星形接法功率一样,功率一样时,线电流也相等。不知分析是否有误。

网友E:
应该是星型小吧,不然电机为什么要星三角启动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三角形接法的电流大。
此时的电压高呀

网友G:
差根3倍,三角形接法的电流大,实际接线要根据电热管型号,端电压不同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三角形接法的电流大。
此时的电压高呀

对!

网友I:
三角形接法的电流大

网友J:
三角形接法的电流大于星形接法。

网友K:
三角形接法时,每支电热管二端电压为380V,星形接法时每支电热管二端电压为220V.用公式计算应该是三角形接法的电流大 ,星形接法电流小,同时功率也小,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三角形接法时,每支电热管二端电压为380V,星形接法时每支电热管二端电压为220V.用公式计算应该是三角形接法的电流大 ,星形接法电流小,同时功率也小,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M:
当然是三角形接法的电流大哦   三角形接法走的是线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