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结束信号

楼主(2008-10-07):
我用FX2N写的脉冲控制指令,在一段脉冲完成后它的脉冲结束信号在哪啊?

楼主:
还有赏钱都没人答?各位大侠我在线苦等啊!

网友A:
M8145、M8146是Y0与Y1的脉冲停止输出指令。而M8147、M8148是Y0与Y1脉冲输出中监控。

你用M8147、M8148来确认脉冲结束的信号。

楼主:
高手就是不一样!!

楼主:
那OMRON CPM2A的呢?

网友A:
不客气。

CPM2A你可以在网站中查一下中文的编程手册看一看。

网友B:
对啊,用脉冲监控特殊继电器来确认脉冲输出结束;但一般plc的脉冲输出完成都有一个特殊继电器做一个周期的输出的

网友B:
三菱的好像是m9029吧

网友C:
三菱的好像是m802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