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设备合作

楼主(2008-10-07):
小弟现有一台小的设备,其控制过程如下,诚寻合作(限上海)

一台简单的吹气设备,接近开关感测到信号后,控制气动电磁阀打开,保持打开状态一段时间(此时间要求可调)后,关闭电磁阀一段时间(此时间要求可调),然后再打开-关闭,重复这么3-5此(次数可调)

类似设备我见到过,好像有时间继电器

只需要提供一个小的控制柜,满足以上要求即可(可以照原来的电气柜做,非常简单)

有意向的可站内联系或者邮件

slq1012@163.com

楼主:
有兴趣的可以联系一下啊

网友A:
据你据说很简单你可以自己学着模仿.可惜我与你那太远了,但你可以试一下,时间继电器是肯定要的,还有电源开关,你的接近开关应该是24V的,输出的信号给24V继电器,利用继电器控制时间继电器然后再给电磁阀,你可能不止买一个时间继电器.自己做做看.

楼主:
多谢你回复,因为我是做机械的,所以对电气控制方面不是很熟悉,我亲自看过这个小柜子,基本就是你说的那些东西,不过我看好像只有一个时间继电器,剩下还有一个小的电子元件,听别人说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和计数器做。接近开关也是24V的,可惜自己基本的概念都不太懂,所以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朋友,以后还会有类似的设备的,大家可以合作

楼主:
如果有其他实现方法也可以

网友B:
 用个小点数plc+文本即可实现。

楼主:
不知道最小点数的PLC是多少点的,大概多少钱?谢谢

网友C:
根据你所介绍,大约10点就够了(没有比它再最小了),也就是6进4出,国产的大约500元,进口的大约800元。

也可以不用时间继电器,直接利用PLC自身的两个电位器,为了方便调节,将它用烙铁焊下来,用一个5K电位器代替时间继电器,并将电位器重新接到PLC上。

至于次数可调的问题,可利用一个指示灯来显示来表示重复的次数。灯不发光,表示0次,灯以一亮、一熄并缓慢闪光,表示1次,稍微快一点表示2次,完全发光,表示4-5次。

整个程序也就大约100步(最多)即可完成。

网友D:
这个功能,用单片机做比较合算.

找个人DIY一个,要是数量多的话,很 不错

网友C:
其实楼主的问题采用PLC,根本看不出它比继电器优越到什么程度,电路也简化不了多少。

PLC最适用于复杂的逻辑控制,象这样的小问题跟继电器基本差不多,不过也可以用它来学习PLC到差不多,比电机Y/△启动还要简单。

网友E:
想怎么合作呀

把原来的小柜子给一些开关柜厂家做好了

让他们依葫芦做哦

如果自己做可以找个懂电气的跟你合作下,否则何必呢!

网友F:
太简单,一只间歇时间继电器足矣sj14-20

楼主:
原来的是不能拆下来的啊

楼上的朋友厉害啊,有机会探讨一下,谢谢

楼主:
只要一个时间间歇继电器就可以吗?时间间隔以及次数都是需要可调的

网友G:
可以用两片555,一片或者两片4017,以及很少的其他元件,一个继电器来实现.一片555做振荡器,一片做单稳态计时器,4017做计数器,单稳态电路控制继电器.同时震荡器输出,也就是4017的时钟输入,受4017输出的控制,这样就可以实现了.如果为了提高时间精度,可以提高震荡频率,用4017分频.这样的电路简单\成本低\制作容易.一套的成本不过10元.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于只要一个时间间歇继电器就可以吗?时间间隔以及次数都是需要可调的

本人三脚猫功夫,不足以与各位plc高手探讨,但市面确有间歇时间继电器且工作时间与间歇时间均可调0-999小时分秒可调,价格不贵,计数准确,本人用于定时打孔设备,非常理想。计数控制器市面也有,本人没有应用过。网上有资料。利用电磁伐得电计数,(计数控制器次数可调)即可实现。

网友F:
动不动就plc,单片机,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本人才疏学浅,不敢苟同。

楼主:
各位都是高手啊,小弟受用非浅

网友H:
你们在哪?我想去看看,这个应该不难,你还有原来电气柜参考。

网友H:
我在闵行

楼主:
我在外高桥保税区,不过有个朋友我们一起合作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合作啊,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