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控制指令

楼主(2008-10-07):
我用CPM2A写的脉冲控制指令,在一段脉冲完成后它的脉冲结束信号在哪啊?

网友A:
看你用的是连续模式还是独立模式。连续模式用INI指令停止脉冲输出。

独立模式是当指定的脉冲发送完成后,自动停止输出。

楼主:
我明白,我是想在脉冲结束后还要一个IO输出来告诉我脉冲完了可以再做下一个动作了!

网友A:
那你就看一看PLC的单元手册,应该有一个相应的特殊继电器来指示脉冲已经发送完毕。

网友A:
你用的是脉冲1还是2。你看一看AR11与AR12的控制位,其中有一个是输出完成标志。

楼主:
CPM1A PLC的单元手册上没有说明!如果三菱呢?

网友A:
三菱的我不太清楚。

你不是用的是2A的吗,如何又是1A的了。

网友A:
单元手册没有说明的话,那你看CPM2A的编程手册的最后的存储区。

楼主:
是2A的,全英文的,晕啦!!!谢谢你啦大哥!!

网友A:
网上有中文的,你可以去下载。

网友A:
我刚才看了一下,AR11.14 ON时,是脉冲输出0输出完成标志,AR12.14 ON时,是脉冲输出1输出完成标志。

网友B(2008-11-11):
用几个脉冲?可以用最后一个脉冲的下降沿信号.用此状态位做下面的控制用。

网友C:
三菱如果脉冲完成有个标志是M8029。发脉冲中M8147是它工作状态

网友D:
学习了啊,小型PLC还真没有用过脉冲指令呢

楼主:
哈,小型的控制的很简单啊,不用那么多模块,成本底!

网友E(2008-12-26):
干衣机与恐惧ikiulukui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