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超温问题

楼主(2008-10-07):
求助,交流变频电机散热与所带轴流风机之间在功率上有什么匹配关系?

网友A:
与电机的机座号有关,风机一般为三相380V,独立电源

通常,机座号112、132 配60W,

机座号160配80W,180-250配230W,

机座号315、355配450W,400配500W

以上为长航集团YZP变频电机配的轴流风机大小

网友B:
学习了。一般都是配好了的吧

网友C:
没多大关系,有 厂家的都 给 你 陪好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