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电机超温

楼主(2008-10-07):
我司使用在抓斗桥式卸船机上的ABB变频交流电机,起升、开闭都是355KW(带1.5KW轴流风机,转速1450),卸船能力1000T/H,采用ACS800多传动系统.可是经常出现连续作业8个小时后电机老超温.请教各位大侠,交流电机超温与ABB的DTC控制产生谐波有无关系?有没有好办法降低电机温度?谢谢.

网友A(2009-03-24):
有同样的问题,你的是变频电机应该还不错,我的是普通电机改的,经常超温报警,一般是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输出电抗器和滤波器

网友B:
一般是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输出电抗器和滤波器 ,再加大轴流风机功率

网友C:
调整一下变频器的输出载波频率会得到很好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