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楼主(2008-10-07):
我有一个EVIEW触摸屏,程序下载到电脑里了,可是反编译的时候画面就定在那了

Decompiling......

Libraries including:

网友A:
哪个系列的?

注意编程软件版本

楼主:
MT506l (320*240)

楼主:
EB500V2.7.2

网友A:
软件用的威伦的

出问题正常的

楼主:
那应该怎么办呢,请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B:
可以尝试将软件卸载后然后重装。维纶对维纶没有问题

网友C:
编译器的bug,打补丁呵呵

开玩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将软件卸载后然后重装。维纶对维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