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高人指点FANUC 0i异常报警

楼主(2008-10-07):
现有一台FANUC 2040iMB数控机床出现087异常编码,说明书说明为:I/0设备异常,或者为读孔器(该设备没有)读出信号溢出,机床该停止而未停止。运行机床内部存储的程序正常,联机运行后有时还能运行几秒钟,然后出现087异常。

请各位高人给菜鸟小弟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昨天程序不能在线运行,现在直接无法联上,通讯线及控制PC全部更换过,没有任何反映,有谁能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当使用阅读机/穿孔机接口向存储器输入数据时,尽管指定了读入终
止指令,但在读入10 个字节后,输入仍不中断。
输入/输出设备或P.C.B.故障。

网友B:
楼上回复很专业,完全就是FANUC说明书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