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英威腾变频器直流母排共用

楼主(2008-10-07):
请问如果两台英威腾变频器,直流母排共用,即正负直流母排联在一块,能否行的通.进线如何解决.

网友A:
注意二台变频器同时通电

最好用单独全桥整流供电

网友B:
这样用也可以,但如果两台机器功率相差大于2档以上,就很容易使系统不稳定,这时还需要加制动或回馈装置。

网友C:
    你两台功率是多少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