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求助

楼主(2008-10-07):
问题:  ABB变频器上电30秒后报警4110.说明书上说是控制板温度超过88度,但是手摸没有发热元器件,风扇和风道的情况良好,判断为变频误报警.请教高手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十分紧急,谢谢大家的不吝赐教.

网友A:
4110不是温度,是你设置有问题。故障代码也没有4开头的,4110代表第二组pid的设定值选择。

网友B:
你的变频器是800系列的吧,以后要写清型号。我看了一下说明书,确如你所说。如果风扇风道等都没问题,那就是检测电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