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 800Q在起重机上用 报TORQ FLT 故障请教

楼主(2008-10-07):
配置如下:

变频器 ACC 800-01-0120-3 +D150+N652+RPBA+RTAC-01

变频电机 YZB 315S1-10  55KW   / 380V  128A     50HZ   585RPM   系统设计额定负载是50T.带编码器做闭环调速。

电机做过D STANDARD 的自学习。在变频带电机空载运行时,测得电流有85A 觉得空载电流有点大。

在低于50T 掉负载的时候,启动,制动,加,减速都比较的平稳。吊50T负载时,电流达到130A 已到额定电流。但是在做58T的超载实验时候,电机运行电流几乎在180A,而且运行不到3 ,4 秒的样子就报TORQ FLT 故障。

查阅手册, 对于20组的极限值 初步设置如下: 20.1 585RPM         20.2  -585RPM

                                                                                        20.3   220A(个人认为有点偏大了)

                                                                                       20.4  300%       20.5 -300%(个人认为也觉得设置应该是很大了)

转矩监视  :62.01  TURE   62.02 25%(个人认为已经放得很大了)   62.03 2s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运行不到3,4秒的样子 故障情况依旧,仍然是TORQ FLT 故障。由于用ACC 800 不是很熟悉。故哪位大侠能帮帮忙,看看我是否还有什么设置不当怎么的。先谢谢了

网友A:
适当防宽加减速时间,设置好制动器看有没有问题.另外还有一个PID调节的要仔细调试

网友B:
检查一下编码器反馈系统,是否有松动或干扰,可以换成开环试验一下。

看抱闸控制逻辑控制有没有问题。

电流太大了。检查自检测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C(2008-11-15):
你好:你按照

21.2      220ms

62.02      50%

62.03      600ms

这几个参数设置一下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