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哦。

楼主(2008-10-07):
为什么笔记本电脑无法用Siemens 的Drirvemonr软件哦,

楼主:
为什么笔记本电脑无法用Siemens 的Drirvemonr软件哦

网友A:
要装在c盘目录下。试试用英文版的windows。

网友B:
不要更改安装路径直接安装就可以了,如果还有安装问题,可以贴图上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