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输出电压

楼主(2008-10-07):
一台富士G11 160KW变频器不带负载(电机)用数字表测量输出电压U-V、U-W和V-W相差很大,对地电压也不平衡。用指针式电压表测量三相对地电压平衡,但测量相间电压相差也很大。请问李老师是何原因?此现象变频器正常吗?谢了!

网友A:
不正常,我去年搞过一台,主板坏了。高了好长时间。

网友B:
正常变频器,三相输出是平衡的!

网友C:
呵呵;应当首先保证测试设备的准确性;
最好用带滤波功能的万用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