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的工控是不是都有一个串口可以设置成485口?在哪里设置呢?

楼主(2008-10-07):
610H里的主板?它的串口定义是不是和232的类似?用普通232线的2,3脚就可以引出a。和b呢?

手册在哪里能看到?

网友A:
它串口的定义应该根据是RS-232还是RS-485还是RS-422等来确定,在我们公司在同一台PC上同时有用到RS-232和RS-485

网友B:
一般610H里的主板带的是RS-232,就是和一般RS-232串口是一样的,如果用到需要RS-485需要外扩板卡或者模块,有什么需要请与我联系.

网友C(2008-12-24):
研华PCA-6006主板带的是两个标准 的RS-232,没有485口的,包括研华的全长卡系列都是两个232.研华嵌入式产品一般都有485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