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入门级的问题

楼主(2008-10-07):
请教一下大家光电传感器和电感式传感器的区别是啥,光电的是电感式的吗?

网友A:
光电传感器一般指红外线光电开关,电感式传感器一般指接近开关.

楼主:
接近开关也是光电的吗?

网友B:
光电传感器是利用光强度的变化转换成电信号的变化来实现控制的;

电感式传感器是利用金属导体和交变电磁场的互感原理,它们采用的媒介是不同的;

网友C:
接近开关不是光电开关.2种开关的工作原来就不太一样了.接近开关和光束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D:
一个是光感,以光轴的影响或阻挡反应。一个是电感或磁感,以电场或磁场作介质。

光电并不指定是何种波长的光线,可以是红外光乃至UV。可以是激光或者是照明光。

网友E(2008-11-15):
有什么都无所谓,关键是要看输出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光电传感器是利用光强度的变化转换成电信号的变化来实现控制的;

电感式传感器是利用金属导体和交变电磁场的互感原理,它们采用的媒介是不同的;

网友:
其实顾名思义。。关电传感器就是有光有电。。。而电感式传感器就是有电有感。。。原理区别。。。。

网友G:
光电式就是利用光电耦合的原理,即将要检测的信号转成光信号,再将光信号转成电信号~

电感式就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

光电和电感在原理上就不一样~

网友H:
光电开关作用距离远,功能多.而电感式的检测距离近.

网友I:
感应的物体也不是一样的;

接近开关要有铁等磁体才能感应到;

光电开关只要不是透明的都可以测到;

网友J:
接近开关分为两种即电容式和电感式,电容式的适合于有物体接近就会有信号发出,电感式适合于感应金属物体,对非金属物体没有反应,光电开关是发出一束光,遇到有物体遮挡把光反射回来就有信号发出.

网友K:
当然有区别了 顾名思义啊

传感器有电容式电感式之分(不之这些还有很多种),

网友L:
光电式要特别注意镜头的清洁,环境求高,电感式对距离有要求,环境范围广。

网友M:
光电式一般就是一个发光二极管和一个受光三极管组成的

电感式的肯定有线圈了,有线圈通电就有磁场。。。

瞎说 ~~

网友N:
不知怎么回答你

网友O(2008-12-24):
电感式大多数是近接开关,而光电是发光接受

网友P:
光电开关是靠光来达到控制,电感式一般是接近开关,接近点一般用多属

网友Q:
光电传感器一般指红外线光电开关

电感式传感器一般指接近开关.

网友R:
引用 网友J:
接近开关分为两种即电容式和电感式,电容式的适合于有物体接近就会有信号发出,电感式适合于感应金属物体,对非金属物体没有反应,光电开关是发出一束光,遇到有物体遮挡把光反射回来就有信号发出.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