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烧电容

楼主(2008-10-07):
一台2.2千瓦单相电机,启动电容为300VF AC250V,运转电容为40VF AC450V,但是最近频繁烧毁运转电容,请问这是啥原因

网友A:
换一个容量大点的电容试试

网友B:
                运转电容有点小。

网友C:
单相电机一般是有一个电容,你这怎么会有两个?

网友D:
以前也碰到过,运转电容耐压用400V的试一下.

网友E:
我也没有见过两个电容的单相电机 !!呵呵呵,

网友F:
没见过两个电容的单相电机,如果是烧运转电容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副绕组是否匝间短路!方法是打开电机前后端盖,取出转子,观察绕组是否有烧得变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