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通信不上的问题

楼主(2008-10-08):
用FX软件不能与FX2N通信,用GX软件则可以!为什么?????????

网友A:
1:通讯的COM端口设定正确吗?

2:软件安装有没有问题?

3:若是GX与FX的软件装在同一台电脑上可能会有冲突!!

网友B:
呵呵;这个多是FX软件内通信设置的问题;

网友B:
GX与FX的软件装在同一台电脑上是不会引起冲突的;

网友C:
FX PLC型号如果设置正确应该是你用的FX软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