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时间继电器实现连续通断动作

楼主(2008-10-08):
我要控制的是个汽缸,要它实现伸缩运动,就是用时间控制电磁阀的通断,(伸出3秒,收回3秒,连续动作)能否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加中间继电器,来实现它的连续通断呢!有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望知道的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A:
用JSS48N双时间继电器一个就够用,直接控制电磁阀,几十元搞定

网友B:
楼上说的对,通断循环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C:
用T1的常闭控制T0的线圈,T0的敞开控制T1的线圈,很简单呀!

网友D:
是PLC就用4楼的,不是就用2楼的办法

网友E:
也可以用正转反转控制器

网友F:
这不就是 闪烁电路吗

网友G:
二楼说的有理,四楼的太简单了未考虑T1的运行时间,有点不妥。

网友H:
我们这里的炉排就是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中间继电器来控制的,电路有好几种,应该不难啊,如果你动手能力强的话,用NE555集成电路搞一个,很简单的,几块钱就可以了。

网友I(2009-04-20):
用时间继电器ST3P-R一只就行。控制多个气缸动作的找我

网友J(2009-06-29):
用时间继电器ST3P-R一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