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怎样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实现连续通断动作

楼主(2008-10-08):
我要控制的是个汽缸,要它实现伸缩运动,就是用时间控制电磁阀的通断,(伸出3秒,收回3秒,连续动作)能否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加中间继电器,来实现它的连续通断呢!有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用T0的常闭控制T1线圈,T1的常开控制T0的线圈就能够实现连续工作呀!很简单呀。

网友B:
楼上的弟兄,人家没说有PLC啊,就是时间继电器。有一种双时间继电器能满足你的要求,只有一个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C:
也很简单啊,其实和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D:
一个间歇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