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烧坏星角启动器?

楼主(2008-10-08):
一台风机30kw的星角启动器是80安培的。
启动器经常烧坏。
是不是应该换一套大一点的,
多少安培的合适?

网友A:
应该够了,是不是时间太短了

网友B:
在选取接触器时,不一定只看你的电机是多大就按人家说的取那一种,也要结合一下你的电压问题,必须保证在起时压降不会太低,要用表来量过,不能说你现在用了多大的线应该够了。因为有些线的质量太差,我个人认为时间的转换问题不是很大,因为我们以前经常是用2-10秒钟的时间转换,不过要是风机的话,最好是等电流降下来了基本上稳定再转那是最好的了。

网友C:
加装中间继电器,把时间继电器常闭触点,串联到需要分离的继电器线圈回路里,错开时间差,

网友D:
一是容量加大,二是启动时间适当延长。

网友E:
加装中间继电器,把时间继电器常闭触点,串联到需要分离的继电器线圈回路里,"错开时间差",错开时间差,有什么用途啊,,

网友F:
错开时间差,就是Y转△时,中间有一定的时间差,如果时间太短,有可能发生电弧短路,但时间也不宜太长,如果太长,在Y启动结束时,能使电机速度下降,导致△运行有较大的冲击电流。通常经过一个中间继电器转换就行了。

网友G:
这种现象大概应该是在Y转△的时候,风机的电流没降下来;2是风机的负载过重,应该减小负载;3、如果启动电流过大的话,应该适当延长启动时间;4、接触器的质量问题。主要是看风机启动是的电流和Y转△瞬间的电流来判断问题终归处在什么地方。

网友H:
可能是负载较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种现象大概应该是在Y转△的时候,风机的电流没降下来;2是风机的负载过重,应该减小负载;3、如果启动电流过大的话,应该适当延长启动时间;4、接触器的质量问题。主要是看风机启动是的电流和Y转△瞬间的电流来判断问题终归处在什么地方。

网友J:
如果资金不紧张的话建议换成变频器启动

网友K:
对于风机来说可能是启动时间短,应适当延长启动时间。或是三相电流不平衡,转换瞬间引起的发热;负荷过重等.....

网友L:
调好转换时间,最好在启动电流降到最低时再转换,还有风机启动前先关上风门,转换正常后再慢慢打开风门。

楼主:
启动时间大概有十秒了。感觉还是容量小造成的

网友M:
1加长时间

2换大线与接触器(100A)

楼主:
是呀,我觉得也是换大一点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