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流有一相不平的原因

楼主(2008-10-08):
最近修一台LG   IH系列变频输出电压平衡,带上负载后电压正常可是有一相输出电流相差20%,不知有没有朋友遇到过,驱动部分是正常的。想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应该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B:
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C:
检测电路有问题                 同意

楼主:
负载是好的,用别的变频电流就正常,不过在检测回路上本来是有问题,原来呀坏了一个电流互感器,现在呀我三个全换掉了,再问各位高手检测回路为什么能控制它的电流呢?在此想向各位高手学点,不过我量的电压是用机械表量的,是载波电压,有800伏,要是带上小负载电机就是电流不对,但是带上大负载呢电机就抖动厉害,载波电压是正常,在网上找没有找到原因,实在想不通。郁闷呀!

网友D:
用钳型表卡一下电流看三相平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用钳型表卡一下电流看三相平衡不。

我就是用钳型表测的呀!

楼主:
对:hele 关于

检测电路有问题                 同意

内容的回复:

是不是主板问题呀!

楼主:
对:316 关于

检测电路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呀!

网友E:
不要怀疑其他的问题了,还是驱动部分没修好

网友D:
但是带上大负载呢电机就抖动厉害

——————————————————————————————————————————————————————————————————————

驱动电路或主板肯定有问题,把主板換到别的变频器上试试,如好那肯定是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F:
变频器维修QQ群:33425865,欢迎加入~

网友G:
电压是有20%的正负差,但电流不要相差太大,应该是马达里面绕组不想等,更换马达吧,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H:
请在检测一下变频器电子检测部分,通常着部分比较脆弱.

楼主:
对:老虎哥 关于

电压是有20%的正负差,但电流不要相差太大,应该是马达里面绕组不想等,更换马达吧,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内容的回复:
在这是电压是正常的,是电流不正常有20%的误差。

楼主:
对:申城之子 关于

请在检测一下变频器电子检测部分,通常着部分比较脆弱.

内容的回复:

有同感,但是为什么会有如此现象呢,老兄能否指点一二呢?真想弄明白点呀,现在呀心中这个结呀解不开呀难过呀!睡不着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变频器维修QQ群:33425865,欢迎加入~

真希望你能指点一二呀!修了好多变频这次可是第一次呀,真想修好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应该是负载的问题

不可能的,检测肯定是好的哟!带上其它的变频就正常了呀!

网友D:
驱动电路或主板肯定有问题,把主板換到别的变频器上试试,如好那肯定是驱动电路有问题。

楼主:
对:天高云淡^_^ 关于驱动电路或主板肯定有问题,把主板換到别的变频器上试试,如好那肯定是驱动电路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谢了老兄!不过呀我手头没有这种机子呀!要是有呀早就确定了!还是想多多讨论一下!

楼主:
来看过贴子的可要坐坐哟!本人真的好想看看你们独特的见解哟!有关电流反馈引起的电流不正常本人还是第一次,想和大家学习学习!最近修一台LG IH系列变频输出电压平衡,带上负载后电压正常可是有一相输出电流相差20%,不知有没有朋友遇到过,驱动部分是正常的。想请大家指点一二! 负载是好的,用别的变频电流就正常,不过在检测回路上本来是有问题,原来呀坏了一个电流互感器,现在呀我三个全换掉了,再问各位高手检测回路为什么能控制它的电流呢?在此想向各位高手学点,不过我量的电压是用机械表量的,是载波电压,有800伏,要是带上小负载电机就是电流不对,但是带上大负载呢电机就抖动厉害,载波电压是正常,在网上找没有找到原因,实在想不通。郁闷呀!

楼主:
没有人指点郁闷呀!

楼主:
真的就没有人理了吗?唉这年头好心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