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是否可以这样用?

楼主(2008-10-08):
pt100和一个电阻串联,加一个固定电压,中点取电压信号控制变频器输出。

网友A:
是什么目的?如果想用温度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为什么不直接输入变频器相关温度信号?

网友B: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意义不大,信号太弱

楼主:
感谢同行回复,我这样做的思想是想省去变送器,故障率应该也比较低。

网友D:
意义不大

网友E:
不太明白。

网友F:
拿来干什么啊,要想得到想要的电流信号可能不怎么稳哦

网友G:
楼主是不是想通过测出介质温度来控制介质流量从而达到恒温的目的。按描述分析可知串联的电阻上产生的压降是一个起始信号电压,热电阻信号变化产生的压降与电阻上电压降迭加,作为变频调速输入控制电压,通常变频控制电压信号为0-10VDC,对应变频0-50Hz调速输出,不知楼主选取的起始电压为多少,而控制范围又为多大,毕竞PT100电阻信号温度变化范围不大,也就所产生的电压变化不大,或者可以理解流量参数在某个转速小范围内变化可以达到恒温的目的,但若转速低于或高于该范围时将会出现失控,因为温度变化是一个纯滞后较大的参数,通常需要采用闭环PID控制方式进行。

网友H:
当温度变化的时候流过热电阻的电流会变化,无法准确测量,所以这样的电路基本没有用场。

网友I:
按理论可用的.但实际没多大用途.省也不会这么省吧.

?

网友J:
理论行,但实际上不行.

网友K:
我的理解程度上有两条原则

1.理论和实际是一致的

2.如果不一致,请参考第一条

网友L:
我觉得搂住这样的设计原则和思维方式是独辟蹊径的,且不说是错误的,但这是不常规的。没有多大的意义。如果楼主觉得有意义,请做理论分析。

楼主:
感谢大家,我是抛砖引玉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关于感谢大家,我是抛砖引玉了。

没有问题,但要用四线,成本是不是高了些?烧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