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度表计费

楼主(2008-10-08):
三相不平恒,电度表是按照电流大的一相计费吗?

网友A:
按三个电度表的读数相加,是三相电度表,直接读取度数就可以了。

楼主:
有谁能说说它的原理吗?

网友B:
三相电度表是按流过电流的最大一相来计费的

网友C:
按三个电度表的读数相加

网友D:
按三个电度表的读数相加??

网友E:
应该是矢量的和吧,...........

楼主:
如果三相不平恒我劲力接平恒会不会省电

网友F:
要看你的电表用的是三元件还是两元件的.

如果是三元件的,不管三相平衡与否,读数全部反应实际用电量.

两元件的,,就会差点,不会完全反应出来.

网友F:
zhanghuihu1974

如果三相不平恒我劲力接平恒会不会省电

用三元件的,不会省电

网友G:
机械表是按三相的电流总值来驱动记数装置的,将数值盘转动,

而数字表是根据三相电流进行运算后的值显示在LD上的,

所以只要读表盘上的值就可以了啊

网友H:
三相平衡会省电 ,电度表是按照电流大的一相计费。楼主可以试一下,两相不接电,一相用电与单相表比一下。

楼主:
我想三相接平恒了会省电的,这样会不会算一个节能项目

网友I:
尽可能的保持三相平衡,充分提高三相电能的利用率,降低线路上的损耗,这也是节能的一项措施。

网友J:
机械的我没有做过,电子的是通过前端电流、电压互感器测得模拟量通过计量芯片内A/D转换成数字量。再用乘法器将电流、电压相乘得到功率,再通过积分器计算时间。这样 就 得到一项的 电量,将3相的 电量相加就得到了,实际 消耗的 电量。所以不 存在负载不平衡电量用的 多情况,如果说有的话,就是在负载不平衡的 情况下,计量精度不如在负载平衡时高?。

网友J:
机械的我没有做过,电子的是通过前端电流、电压互感器测得模拟量通过计量芯片内A/D转换成数字量。再用乘法器将电流、电压相乘得到功率,再通过积分器计算时间。这样 就 得到一项的 电量,将3相的 电量相加就得到了,实际 消耗的 电量。所以不 存在负载不平衡电量用的 多情况,如果说有的话,就是在负载不平衡的 情况下,计量精度不如在负载平衡时高 。

楼主:
大家能不能再多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网友K:
不存在不平衡就多用电的情况,是三相相加而得来的,有一种是三个驱动器分别作用于三个铝盘,有一种是三个驱动器作用于同一个铝盘,但无论那一种最后读数都跟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无关

网友L:
各位到底谁说的对?三相相加好像多一点!

学生???

楼主:
三相电表机械和电子是不是工作原理都一样,

网友M(2009-02-16):
三相电度表实际就是三个单相电度表的合体。引用开心好汉:(机械表是按三相的电流总值来驱动记数装置的,将数值盘转动,

而数字表是根据三相电流进行运算后的值显示在LD上的, 所以只要读表盘上的值就可以了啊 )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不存在不平衡就多用电的情况,是三相相加而得来的,有一种是三个驱动器分别作用于三个铝盘,有一种是三个驱动器作用于同一个铝盘,但无论那一种最后读数都跟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无关

这是正确的,三相不平衡造成计量不准确不应该存在的,否则变电站的电表都不精确了,试想我们的市电情况吧,很难做到三相平衡的,如果计量不准的话,那可乱套了。

网友O:
呵呵,有待进一步论证,学习了~

网友P:
理论上与三个单相电度表测量的结果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