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零线问题

楼主(2008-10-08):
我们公司现在在用一台变压器,但容量不够,计划从隔壁公司接入三相电,给两个小车间用,两组电源分开控制。现在想从隔壁公司就是接入三芯电缆,零线还是用我们原来变压器上的,是不是可以,请各位高手给予帮助。我公司和隔壁公司的都是三相四线制,箱体式变压器。

网友A:
一般零线就是地线,工厂有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B:
不可以吧,你的0线是变压器付边的就不可以。

网友C:
一般来说不可以,假如在某一时间你公司的变压器需要停电,

那从隔壁通来的电源就不能正常使用,另外存在危险隐患。

网友D:
如果不用220V电就不考虑零线问题,要用的话,必须另外接地,还要满足接地要求。

网友E:
还是分开使用好

网友F:
根据你厂的情况,这样做是不合要求。核实你厂现用的供电系统是TN-C还是TN-S或TN-C。但是变压器的中性点必须接地。对方变压器的中性点必须接地。

网友G:
零线从隔壁厂接过来,否则他们厂的配电室继电保护会出问题,没准还会受你影响,线路跳闸

网友H:
能用不过不怎么好

网友H:
能用,不过不怎么好.

网友I:
可能电度计量也有些问题。

网友J:
“现在想从隔壁公司就是接入三芯电缆,零线还是用我们原来变压器上的,是不是可以?”

答: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网友K:
绝对的错误!!!

网友L:
肯定是不行的.

要从隔壁的厂里把零线一起接过来

网友M:
不行,零线是零线,地线是地线。供电时三相电和零线必须是一起的。

网友N:
要从隔壁的厂里把零线一起接过来,才正确。

网友O:
天才杰作啊!

网友P:
应该不行,你用220V是时候怎么办,严禁一线一地使用。

网友Q:
呵呵,楼主还是换四芯电缆拉。

网友R:
原理上可以用,但安全不好保证

首先检查两台变压器中心点接地是否良好,接地电阻最好在4欧一下

网友S:
不行,零线是零线,地线是地线。供电时三相电和零线必须是一起的。要从隔壁的厂里把零线一起接过来,才正确。或把两台变压器的零线连接。

网友G:
12楼的是电工专家,请详细阐述一个这个问题吧!希望大家也都能积极参与讨论

网友T:
自家的电用人家的零线,不就成了一线一地制了吗?因为这个电源的零线,对另一个电源来说只能算地线,一线一地制是禁止采用的。

网友U:
绝对不可以!除非你只用来做三相电动机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