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手来测试电机的温度,标准是什么

楼主(2008-10-08):
如题。我以前听说过有老电工用手直接可以知道电机表面的温度以及线包内的温度,

从而判断电机的受损情况。

我不知道判断标准,以及过一段时间如何由时间判断受损时的温度。

希望各位师傅不吝赐教。并附上20积分表示感谢。。。。。。

网友A:
准备一个温度计,一碗热水,把你的手背放到水里,看着温度计,看着秒表,记下你的手耐受的温度,这只是个大概,用来唬人而已。

网友B:
既然是用手来测电机的温度,完全是经验,经验有什么标准?

网友C:
用手触摸电动机感到温暖,大概40度以下。有些烫,但是还能坚持把手放在上面,大概50度。很烫,坚持不了太久,大概60度。烫手,马上拿开手,但是手没事,大概70度。烫手,马上拿开,手还有一些痛,大概就到了电机的温度极限了,80多度了。手几乎有被针刺的严重感觉,电动机马上就要烧毁了。

网友D:
感觉清凉25度以下

没什么感觉  30度

有暖意   40以下

明显知道发热   45度以下

能长久触摸并无困难 50度

能长久触摸极限或只能触摸10秒   55度

触摸3秒   60度

触摸至感觉热后必须马上缩手  70度

不敢再次触摸  70以上

个人经验感觉

网友E:
同意以上各位高手的观点

若楼主不是必须用手摸

还有以下方法供参考

1.将酒精温度计放入测温孔测量温度

2.用红外测温仪

3.大修电机时埋入温度传感器

4.表面贴测温片

5.有些型号的万用表带温度探头

6.用蜡烛试温度 温度再高也不会烫手

7.70℃以上滴一滴水看汽化的速度

还有许多方法

请各位师傅多指教

网友F:
还是用红外测温仪把,现在又不贵了

网友G:
3楼的倒是可以.不过,这个是不准确性的.

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忍受能力不一样,可能有不同的经果

网友H:
手摸在电机外壳3秒钟放不住就表明电机温度超高。

网友I:
首先要看电机的绝缘等级F级的在用手烫手摸但不伤手约70度电机运转没问题。如果是E级的就不行了。

网友I:
首先要看电机的绝缘等级,F级的用手摸烫手,但不伤手约70度电机运转没问题。如果是E级的就不行了。

网友J:
而且是用手背来试温度,一是如果电机漏电可以快速摆脱,二是手背对温度的敏感程度要比手心好

网友K:
没什么感觉  30度

有暖意   40以下

明显知道发热   45度以下

能长久触摸并无困难 50度

能长久触摸极限或只能触摸10秒   55度

触摸3秒   60度

触摸至感觉热后必须马上缩手  70度

不敢再次触摸  70以上

个人经验感觉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用手触摸电动机感到温暖,大概40度以下。有些烫,但是还能坚持把手放在上面,大概50度。很烫,坚持不了太久,大概60度。烫手,马上拿开手,但是手没事,大概70度。烫手,马上拿开,手还有一些痛,大概就到了电机的温度极限了,80多度了。手几乎有被针刺的严重感觉,电动机马上就要烧毁了。

网友M:
呵呵,可以可以啊!

网友N:
楼主还是用红外测温仪吧,很普及了。

网友O:
环境温度加铭牌上的允许温升,手掌摸上去到忍受极限电机就快烧了,对机身吐吐沫冒泡肯定烧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楼主还是用红外测温仪吧,很普及了。

对!这个东东照到那里就显示出那里的温度,正确、快捷、安全。什么年代了?还用手摸、耳听等老办法。

网友Q:
各位师傅:变频器的额定频率是50赫兹,带上负荷马达转速1000转每分钟以后自动停机.转速不能继续上升到额定转速.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R:
能长久触摸并无困难 50度

能长久触摸极限或只能触摸10秒 55度

触摸3秒 60度

                                   hehe

网友S:
红外测温仪是很普及了,但个人方面多个方法也很好啊!

网友T:
我的经验是很烫,手放上放不住,就是六十度了,电机运行在这个状态下就已经不可以了!

网友G:
如果你在电机上,停留时间不超过3秒,那就是70度了

网友U:
大家说的很好可以借鉴

网友V:
分数送出了吗?

网友W:
只是粗略的,没有可靠性、

网友X:
没什么感觉 30度

有暖意 40以下

明显知道发热 45度以下

能长久触摸并无困难 50度

能长久触摸极限或只能触摸10秒 55度

触摸3秒 60度

触摸至感觉热后必须马上缩手 70度

不敢再次触摸 70以上

个人经验感觉

这个不错!!!

网友W:
还是用仪器吧。安全可靠,我们的宗旨安全第一!!

网友Y:
现在都有红外线测试仪表了,用不着手去摸。

网友Z:
教我的老师傅曾说过只要手摸能待住就是电机没事,要是待不住就是电机过热了,至于13楼说的因人而异不可能非常标准.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教我的老师傅曾说过只要手摸能待住就是电机没事,要是待不住就是电机过热了,至于13楼说的因人而异不可能非常标准.

网友AB:
引用 网友H:
手摸在电机外壳3秒钟放不住就表明电机温度超高。

同意

网友T:
引用 网友Y:
现在都有红外线测试仪表了,用不着手去摸。

在电机上摊个鸡蛋,熟了,就是75度以上。撒点椒盐,吃完了就去停机。

网友AC:
楼上的好搞笑。我不会用手去摸,只往上吐口水,没冒气,说明温度很低;冒气了,有70-80度;沸腾了,过热。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帖。。。

用手触摸电动机感到温暖,大概40度以下。有些烫,但是还能坚持把手放在上面,大概50度。很烫,坚持不了太久,大概60度。烫手,马上拿开手,但是手没事,大概70度。烫手,马上拿开,手还有一些痛,大概就到了电机的温度极限了,80多度了。手几乎有被针刺的严重感觉,电动机马上就要烧毁了。

比较认同这个说法。

但是,外部温度一般和内部线包温度相差多杀??

而且一般线包都能耐一百来度的高温。。。

网友AD(2009-02-11):
自己用测温仪一边测一边用手感觉就知道了

网友AE:
        烫手不晓得 啊  ~!~经验

                               为什么叫老师傅哦 ~!~摸索的~!~!~

网友AF:
用红外线测温仪吧,毕竟用手还是一个临时性的办法,而且也不太准。

楼主:
各位,分数已经给出。其实很多人都有很多很好的经验,也说得非常好。可惜分数只能给一个人。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给了我很多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