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注释从一个程序考到另一个程序

楼主(2008-10-08):
我使用的是gx  developer的编程软件,请问怎么将一个程序的注释考到另外一个程序上去 ?、、?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有人知道吗?

网友B:
其实很简单, 找到你的文件,把resource\others下的文件拷贝过去,覆盖没有注释的同名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C:
原来可以这样,学习学习,到时试试

网友D:
一般注释可以导出成为一个文件,再把这个文件导入到新文件中就可以了.

不知道GX的行不行,可以试下子

网友E:
学习学习,到时试试

楼主:
谢谢你,你真是rainy~~~~~~~~~~~

网友F:
试一下
先谢过
---------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简单, 找到你的文件,把resource\others下的文件拷贝过去,覆盖没有注释的同名文件就可以了.

真得好用
多谢

网友B:
举手之劳,大家互相讨论

网友G:
好用,多谢了.

网友H:
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网友I:
又学了一招,谢谢2楼的。

网友J:
谢谢,回去试试。。。。。

网友K:
你在你工程里面选择复制,在选到你以前程式的注释,复制到新的程式里面

网友L:
比如西门子300PLC会生成一个symbols文件,把它拷贝到另一个程序里就可以

不知道GX是否有文件生成,如果有,复制、粘贴就可以

网友M:
如果是西门子的,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网友N:
把注释文件粘贴到新程序的文件夹中,替换注释文件

网友O:
正确的做法是使用

“数据合并”

网友P:
2楼说的方法很对,我以前也是这样弄的。将程序文件里的COMMENT.wcd文件拷贝过去,,覆盖另一个程序的同名文件。

网友Q(2008-11-08):
也可这样搞,就是打开一个已经有注释的程序,然后到PLC上传程序,就有注释了。

网友R(2008-12-13):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简单, 找到你的文件,把resource\others下的文件拷贝过去,覆盖没有注释的同名文件就可以了.

好像不可以

网友S:
其实很简单, 找到你的文件,把resource\others下的文件拷贝过去,覆盖没有注释的同名文件就可以了. 可以用的。变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T:
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很好的資料,要努力學習啊
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U:
将程序文件里的COMMENT.wcd文件拷贝过去,,覆盖另一个程序的同名文件

网友V:
想学习呀请大家指教,

网友W(2009-01-22):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简单, 找到你的文件,把resource\others下的文件拷贝过去,覆盖没有注释的同名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X:
想想就觉得二楼说的有道理,高手!!!学习了!

网友Y:
有没有人用过三菱的宏指令编程呢?

用过FB可以,

我的邮箱YANG1LI2FENG3@126.com

网友Z:
你在保存时设置好保存注释,然后打开时选择显示注释就可以

网友AA:
又学了一招 哈哈

网友AB:
你拿有注解的程序读,读到的再另存即可

网友AC(2009-02-27):
打开注释视图,将注释复制,再打开另一个工程的注释视图粘贴即可,你试试

网友AD:
如果要把几个程序的注释合并 就不能用复制的办法

只能使用  数据合并

看下手册里有注释合并 、程序合并的那一章节就可以了

网友AE:
打开注释复制,然后打开第二个要粘贴的程序,打开软元件注释,粘贴就可以了。行了,该给积分了吧!

网友AF:
好多软件都可以用拷贝覆盖

网友AB:
先打开有注解的程序,连线上载PLC里无注解的程序,再另存OK!试试吧!

网友AG(2018-04-09):
感谢分享,我还指望能在软件里导出什么的呢

网友(2018-07-12):
引用 网友AH:
谢谢分享,努力拜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