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安全操作规程

楼主(2008-10-08):
 1、所有绝缘、检验工具,应妥善保管,严禁他用,并应定期检查、校验。
      2、现场施工用高低压设备及线路,应按施工设计及有关电气安全技术规程安装和架设。
      3、线路上禁止带负荷接电或断电,并禁止带电操作。
      4、有人触电,立即切断电源,进行急救;电气着火,应立即将有关电源切断后,使用泡沫灭火器或干砂灭火。
      5、安装高压开关,自动空气开关等有返回弹簧的开关设备时,应将开关置于断开位置。
      6、多台配电箱(盘)并列安装时,手指不得放在两盘的接合处,也不得触摸连接螺孔。
      7、电杆用小车搬运应捆绑卡牢。人抬时,动作一致,电杆不得离地过高。
      8、人工立杆,所用叉木应坚固完好,操作时,互相配合,用力均衡。机械立杆,两侧应设溜绳。立杆时,坑内不得有人,基础夯实后,方可拆出叉木或拖拉绳。
      9、登杆前,杆根应夯实牢固。旧木杆杆根单侧腐朽深度超过杆根直径八分之一以上时,应经加固后方能登杆。
      10、登杆操作脚扣应与杆径相适应。使用脚踏板,钩子应向上。安全带应栓于安全可靠处,扣环扣牢,不准拴于瓷瓶或横担上。工具,材料应用绳索传递,禁止上、下抛扔。
      11、杆上紧线应侧向操作,并将夹紧螺栓拧紧,紧有角度的导线,应在外侧作业。调整拉线时,杆上不得有人。
      12、紧线用的铁丝或钢丝绳,应能承受全部拉力,与导线的连接,必须牢固。紧线时,导线下方不得有人,单方向紧线时,反方向应设置临时拉线。
      13、电缆盘上的电缆端头,应绑扎牢固,放线架、千斤顶应设置平稳,线盘应缓慢转动,防止脱杆或倾倒。电缆敷设到拐弯处,应站在外侧操作,木盘上钉子应拨掉或打弯。雷雨时停止架线操作。
      14、进行耐压试验装置的金属外壳须接地,被试设备或电缆两端,如不在同一地点,另一端应有人看守或加锁。对仪表、接线等检查无误,人员撤离后,方可升压。
      15、电气设备或材料,作非冲击性试验,升压或降压,均应缓慢进行。因故暂停或试压结束,应先切断电源,安全放电,并将升压设备高压侧短路接地。
      16、电力传动装置系统及高低压各型开关调试时,应将有关的开关手柄取下或锁上,悬挂标示牌,防止误合闸。
      17、用摇表测定绝缘电阻,应防止有人触及正在测定中的线路或设备。测定容性或感性材料、设备后,必须放电。雷雨时禁止测定线路绝缘。
      18、电流互感器禁止开路,电压互感器禁止短路和以升压方式运行。
      19、电气材料或设备需放电时,应穿戴绝缘防护用品,用绝缘棒安全放电。
      20、现场变配电高压设备,不论带电与否,单人值班不准超过遮栏和从事修理工作。
      21、在高压带电区域内部分停电工作时,人与带电部分应保持安全距离,并需有人监护。
      22、变配电室内、外高压部分及线路,停电作业时:
      (1)切断有关电源,操作手柄应上锁或挂标示牌。
      (2)验电时应穿戴绝缘手套、按电压等级使用验电器,在设备两侧各相或线路各相分别验电。
      (3)验明设备或线路确认无电后,即将检修设备或线路做短路接电。
      (4)装设接地线,应由二人进行,先接接地端,后接导体端,拆除时顺序相反。拆、接时均应穿戴绝缘防护用品。
      (5)接地线应使用截面不小于25mm2多股软裸铜线和专用线夹,严禁用缠绕的方法,进行接地和短路。
      (6)设备或线路检修完毕,应全面检查无误后方可拆除临时短路接地线。
      23、用绝缘棒或传动机构拉、合高压开关,应戴绝缘手套。雨天室外操作时,除穿戴绝缘防护用品外,绝缘棒应有防雨罩,并有人监护。严禁带负荷拉、合开关。
      24、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接地或接零。同一设备可做接地和接零。同一供电网不允许有的接地有的接零。
      25、电气设备所有保险丝(斤)的额定电流应与其负荷容量相适应。禁止用其他金属线代替保险丝(片)。
      26、施工现场夜间临时照明电线及灯具,一般高度应不低于2.5
      m,易燃、易爆场所应用防爆灯具。照明开关、灯口、插座等,应正确接入火线及零线。
      27、穿越道路及施工区域地面的电线路应埋设在地下,并作标记。电线路不能盘绕在钢筋等金属构件上,以防绝缘层破裂后漏电。在道路上埋设前应先穿入管子或采取其它防护措施,以防被辗压受损,发生意外。
      28、工地照明尽可能采用固定照明灯具,移动式灯具除保证绝缘良好外,还不应有接头,使用时也要作相应的固定,应放在不易被人员及材料,机具设备碰撞的安全位置,移动时,线路(电缆)不能在金属物上拖拉,用完后及时收回保管。
      29、严禁非电工人员从事电工作业。

网友A:
谢谢,电工太需要这些东西了

网友B:
安全第一

网友C:
谢谢楼主,把这么详细的东东弄到网上来了,本人正在找!

网友D:
好东西,很实用,谢谢提供

网友E:
电工应该要好好学习。????????????????

网友F:
电工很需要注意安全,安全总是第一位的

网友G(2009-03-13):
很实用.望大家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