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8-10-08):
请问一下为什么漏电开关总是跳闸啊 ?就是查不出什么问题,零线与地线接触有问题吗 ?不过接触不是很好,用的电是三相四线制的。

网友A:
应该是零线接触不好把

地线保护引起的

网友B:
一是漏电开关用久了失灵,二是电路中一定有漏电。

网友C:
呵呵,楼主说一下你都查了那些方面没问题。

网友D:
查下電路吧。。。。。。。。

网友E:
TN供电系统中接地线和零线是不能连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主说一下你都查了那些方面没问题。

TN供电系统中接地线和零线是不能连接的。

网友G:
应该是零线接触不好吧

网友H:
用的应该是O序漏电保护器   看一下你的用电回路 是不是全通过漏电保护了   是否有零线没过漏电  或零地混用了  只要检测火零之间有数值差  就跳轧的

网友I: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漏电开关,三相三线还是三线四线的?

网友J:
1、“漏电开关总是跳闸”,还是“根本就合不上去”?

2、“漏电开关总是跳闸”,有漏电或选型有问题;

3、“根本就合不上去”,是接线错误!

楼主:
没有啊 !!之前我装是时候试了一下没有事!!可是用过一段时间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

网友K:
看看负载吧,然后卡卡电流,是否超漏电范围了.

如果负载没有问题,看看是否有短路情况,紧固螺丝.

或者更换新的,试下,新的如何还出现类似问题,则应考虑增容.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关于TN供电系统中接地线和零线是不能连接的。

支持,如果零线跟地线相连,相线电流不经过零线而通过地线与变压器的零线接通,就会出现零序电流,所以跳闸就不可避免。如果不相信,你可以在断路器负载侧接火线,进线侧接零线,中间加个灯泡一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