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纵联差动保护及其原理

楼主(2008-10-08):
 所谓变压器的纵联差动保护,是指由变压器的一次和二次电流的数值和相位进行比较而构成的保护。纵联差动保护装置,一般用来保护变压器线圈及引出线上发生的相间短路和大电流接地系统中的单相接地短路。对于变压器线圈的匝间短路等内部故障,通常只作后备保护。

    纵联差动保护装置由变压器两侧的电流互感器和继电器等组成,两个电流互感器串联形成环路,电流继电器并接在环路上。因此,流经继电器的电流等于两侧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之差。在正常情况下或保护范围外发生故障时,两侧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大小相等,相位相同,因此流经继电器的差电流为零,但如果在保护区内发生短路故障,流经继电器的差电流不再为零,因此继电器将动作,使断路器跳闸,从而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A:
是不是选择电路互感器,达到二次侧电路幅值相等,

然后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同名端相接,既构成了串联回路,

同是作用在一相上,又都是互感器,相位相同,

这样回路电流很小,或者抵消,不能激发保护继电器动作,

异常时除外。

网友B:
哦。变压器还有这样保护的呀,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