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膛压力

楼主(2008-10-08):
我厂一期200MW机组测量锅炉炉膛压力选用的是压力变送器;而二期 300MW机组测量锅炉炉膛压力选用的是差压变送器;请教各位专家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都是表压力。差压变送器负压室对大气就如同压力变送器。

网友B:
压力变送器的压力是相对大气而言的,差压变送器的负压口如果与大气相通,那么它们就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建议选微差压,这样精度高。

网友D(2008-12-09):
用差压表,负压侧应该加装一个缓冲罐,防止刮风什么的,影响测量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