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总线怎么设置

楼主(2008-10-08):
我将要使用cc-llink总线,我不知道怎么对远程I/O的地址进行设置,使用的cpu是QO2H    通讯模块JQ61BT11N,还有通过CC-LINK总线与触摸屏怎么设置?触摸屏是GT1575-VNBA-C,AC机型,请大家多多赐教!!!!谢谢!!!!或者提供一些资料

网友A:
查相关的说明书结合你的实际要求,另外你有用到变频器吗?

楼主:
有 变频器  是FR-A700系列    3.7KW

网友B:
1.远程I/O的地址可在1~64之间任意设定;远程I/O的状态是直接刷新到CPU软件元中(GX设定),被刷新的软元件的地址与站号有对应关系;

2.HMI设定类型可参产品规格书.通信设定也可通过GX来实现.

网友C:
在编程软件参数-网络参数-cclink设置即可,都是中文的非常简单,我有例子你要吗?

网友D:
这个设置三菱的讲座都有,下回找到例子后给你发过去吧

网友E(2008-11-11):
这个设置三菱的讲座都有

网友F:
远程I/O模块的型号是多少,如果也是JQ61BT11N,可以在GPP内直接指定I/O地址(点32位),具体地址还要视模块安装位置来定

网友F:
如果需要更详细的信息请发邮件给我wbjiarui@163.com

网友G(2009-05-20):
回复了那么多没一个解决问题的

网友H:
在GX-DEVELOPER编程软件界面的左边,参数-网络参数-里面有对CC-LINK  H  以太网三个网络的设置。

网友D:
CCLINK 带远程I/O还是比较简单,相关的设置在CCLINK的手册讲得比较详细。

网友D:
如果实在不明白,可以QQ和我联系32049002

网友I(2009-08-14):
如果网络时PLC之间是H网,其中一个PLC还和变频器也CC-LINK连怎么 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