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j100变频器 最高频率如何设置?

楼主(2008-10-08):
我有一台日立j100变频器,频率最高才50HZ ,现想提高至60HZ, 要如何设置?

网友A:
a5z最大频率,A26频率上限两个调一下

楼主:
我的变频器是2.2KW的,参数只有F1.F2.F4.F5.F6.F7.F8.F9.F10.F11.F12.F14 可以查看,其它的看不到,不知要如何查看其它参数?

网友B:
变频器维修QQ群:33425865,欢迎加入~

楼主:
终于搞定了,是在A63、A64 参数中,更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