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直线往复式同步飞剪

楼主(2008-10-08):
现在公司接了个工程,机械结构如上图所示

铝型材的飞剪,要求送料速度75M每分钟,每分种切40次左右,目前送料是用普通马达,铝材比较薄

请做过类似的程序的朋友指点,提供详细配置,和实施过程

网友A:
精度要求1MM左右  请问有什么比较经济的简洁的方法

网友B:
用带电子凸轮功能的伺服驱动器,我想问一下,每分钟切40次,每次切的长度是多少?qq:757558240联系

网友B:
你的丝杠的导程是多少?

网友C:
建议用一个TRIO302X,同步追剪功能,1MM精度不高,配置的话一个MC302,一个PLC控制变频,一个变频器,一套伺服

网友D:
我在做用SIEMENS的224搭OMRON的3G3MV再搭FUJI的W系列伺服。

但是现在还在区分误差是电器精度还是机械精度

网友E:
请问

贵公司只做软件

还是做整套设备?

网友F:
可以用motrona(原MKS)的专用追剪控制器FS701,您留个邮箱,给您发详细资料。msn:mttpek@hotmail.com

网友G:
感覺是個標準的追剪應用,搞伺服的都知道怎麽做。你自己要決定,是用一家的東西來整合完成,還是用最多達3家的東西來做這個簡單的功能。

网友:
每次切的长度大概是1.5M-20M不等

我自己原计划这样配置

HMI+PLC+伺服  加一个编码器 编码器一个点接在PLC上  另一个点接在伺服上面

当PLC高速记数到达后 启动伺服用位置方式 直接接受编码器驱动  待伺服启动起来后  开始裁切

网友H:
丝杆 准备用四十的

网友I:
第一次看到这种控制机构,感觉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在剪切过程中剪切机构要与带材同步,大约是1.25米每秒,一分钟剪切40次,受剪切机构复位时间和跟随机构往行程加减速行程限制,实际丝杠行程差不多要1米吧?

网友:
一米肯定要哦

网友I:
如丝杠螺距是5毫米,伺服电机最终要达到每秒250转的高速,一分钟40次往复,对伺服电机是个考验。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吧,编码器检测带材送丝滚转速,PLC计算进给量

网友I:
当计算到一定长度时要启动伺服电机,待电机加速到同步速度点时正好等于剪切位置,此时启动切断,切断完成,剪刀回位,后伺服电机减速到零,后进行回位加减速,最终还要确定回位原点,后进行下一次剪切

网友I:
实际长时间使用中伺服电机恐怕要严重发热了,需要冷却措施吧?伺服电机能达到这么高的速度吗?能不能用齿形带代替丝杠?

网友:
TO 标准触点

如丝杠螺距准备选40毫米,伺服马达每秒种要转30-60转左右才行,会不会造成机械振动比较大

我现在担心如果编码器直接接到伺服马达上面,伺服电机启动冲击是不是很大,或者能启动起来不

网友J:
这个倒不难,我这有完整的方案,也有很多成功案例,比如台湾荣华等。这个光带凸轮的伺服恐怕还很难,最好加个控制器,剪切部分可以放在驱动器内部进行,走一余弦曲线,难点在曲线中心那部分工艺,保证剪切精度还不能剪断。测长轮部分加一编码器做位置反馈,电机的编码器做速度反馈,都接驱动器上,做全闭环系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北京世纪方大(北京21世纪公司),北方很大的一做铝横剪线的,你可以上网查下那公司,应该你们产品一样的。不知道你这个电机大概多大?方案不难,看你裁切工艺要求,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省去控制器部分,就伺服驱动器凸轮来做。基本上伺服(带凸轮功能,多编码器接口)+PLC+触摸屏就差不多了。之前做成功的速度是70m/min,精度可控制在0.1mm-0.3mm的误差。有兴趣我可以给你点资料和案例看看

网友K:
哪蓝 帮我把方案给我看看 zxl5156@qq.com 谢谢

网友I:
采用40毫米的螺距应该没有问题了,如果采用伺服电机就不会产生震动,只要加速行程(加减速参数)设置合理,肯定能正常运行。伺服电机不需要编码器,我是觉得编码器应该加在驱动铝材送料的部分,用来测量实际带材输出长度的,我不知道剪切震动是否很大,伺服机构本身不会震动的

网友:
现在公司接了个工程,机械结构如上图所示

铝型材的飞剪,要求送料速度75M每分钟,每分种切40次左右,目前送料是用普通马达,铝材比较薄

请做过类似的程序的朋友指点,提供详细配置,和实施过程

我在线等

网友L:
我做过这种追剪系统,用于钢筋或者钢管的切断,精度很好。

有兴趣联系我:allen.zhaol@gmail.com msn:tzdcs@hotmail.com

网友:
我想用PLC做这东西  请大家指点下具体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M:
每分钟40次,一次最多用1.5秒。在这1.5秒里,完成两次加速,两次减速,至少一段时间稳速运行。线速度75米,也就是说,从静止加速到75米/分,最多只能用0.3秒,加速度要0.5G,这冲击肯定是小不了的。要实现这个加速度,没有良好的加、减速过程的规划,也就是说,直接用测量轮的编码器信号来控制,估计没戏。还是采用现成的控制器比较容易实现。如果速度低一点,再考虑PLC吧

网友G:
劉斑竹的意思是PLC無法實現具有良好運動过程规划的功能和性能?如果是的話,那我相信指的是低檔的PLC,不然我10多年全部建立在PLC基礎上的運動控制經驗豈不一文不值了?

网友L:
哈哈,其实欧美的一些运动控制型PLC跟运动控制卡的性能很接近,只是处理问题的不同方法而已。

当然,对于普通PLC,由于扫描时间、运算速度的局限性,很难达到较高速度和精度的要求。

网友N:
to  叫我小白

“哈哈,其实欧美的一些运动控制型PLC跟运动控制卡的性能很接近,只是处理问题的不同方法而已。 ”

请教您:运动控制型PLC跟运动控制卡 处理问题的不同方法,其区别何在?

网友L:
高档运动控制卡多采用模拟量(或者总线)控制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运行于速度控制模式。这时位置环算法和运动轨迹计算由运动控制卡实现,由于采用高速运算芯片,所以能达到较好的性能。

运动控制型PLC用于轨迹控制时主要用于运动轨迹的计算,伺服驱动器运行于位置控制模式。

两者都是较好的实现运动控制的方式。

当然,也有运动控制卡通过脉冲控制伺服驱动器,这时伺服驱动器工作于位置控制模式,由于脉冲控制的局限性,很难达到较好的性能。

网友L:
跑题了。

其实这种追剪可以采用一些智能伺服的内置功能来完成。比如lenze就有这样的功能。

电机最高速度需要达到75/0.04=1875RPM.

如果知道负载的重量,还可以结合加速度计算所需的力矩,进而计算出恰当的电机功率。

网友O:
这个东西挺有意思!不过实现起来不好实现,成本和效果都不好控制

为什么不用圆刀来切呢?整个机构都会简单很多,成本也会大幅下降?

网友L:
圆刀切是比较方便,但是明显机构更复杂。特别是机械设计难度加大。

网友M:
“劉斑竹的意思是PLC無法實現具有良好運動过程规划的功能和性能?如果是的話,那我相信指的是低檔的PLC,不然我10多年全部建立在PLC基礎上的運動控制經驗豈不一文不值了?”
不敢说用PLC就一定没戏,这话太大了。不过,上面楼主自己的PLC方案一定没戏。

“这个东西挺有意思!不过实现起来不好实现,成本和效果都不好控制

为什么不用圆刀来切呢?整个机构都会简单很多,成本也会大幅下降?”

现成的控制器,有洋货,有国货,实现都没有什么问题。圆刀比较好还是这种方式比较好,恐怕还要看被切的东西是什么形状。大致说机构复杂程度,我同意“叫我小白”的说法。

网友G:
不想挑起PLC和專用控制器在運動控制上誰優誰劣的戰爭。如果有興趣,建議大家去看一看ARC每年關於運動控制的市場報告,裏面寫的很清楚:品牌,銷量,地域,體系結構,等等等等,無數的數據圖表讓你自己判斷。(很奇怪工控網n次對我的VIP申請不理不睬,所以我沒法上圖片)

网友P:
我们公司做过整机,用在铝管切割上,速度,精度都符合,效果不错的。丝杆建议用50的,行程最好放到1.5米,当然如果锯切机构时间控制得短的话,这些可以放小。目前我们的锯切机构从锯切到复位时间要用掉0.5秒,很大的浪费,但还是没找到好的方式。

网友P:
管材上没见过用圆刀的,不适用。

网友J:
线速度是很高,目前铝的飞剪其实60算主流的了,虽然也能做到90。测长轮肯定要加编码器做送料反馈,加减速曲线还是建议你用控制卡来做,trio之类,如果考虑成本就用带电子凸轮功能的驱动器,内部做剪切曲线,再加个PLC。

楼主,电子资料给你发过去了,影像资料太大,发不过去。

网友Q:
现成的控制器,实现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R:
哪有现成的,推荐一下。

网友S:
真热闹,长见识。。。。。。。。。。。。。

网友T:
建议用trio

他有一条movelink 指令专门做飞剪用的,我用过,很方便!

?

网友U:
看来在这同行都有一大堆

网友V:
樓主您好
由於您是引用我司(正頻JPS)的追剪圖片 想必我司之代理商應該與您配合過 .
不知技術支援上有任何問題嗎?
(我代表JPS 關心您的工程進度)

?

网友W(2008-11-12):
我不同意小白的用圆刀切,由于要在剪切的过程中保持同步,对于有一定厚度的材料来说,如果要求切口整齐的话,其剪切过程中的曲线将是一段非常复杂的曲线,这段曲线无论用机械凸轮来实现还是用运动控制的电子凸轮来实现都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