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单相电机正反转,求图!

楼主(2008-10-08):
希望大家能帮我。zaijinhou

楼主:
对:zhouzl 关于
内容的回复:

网友A(2008-11-22):
如果单相电机是三根线,那就相当简单,电容有二根引线,把接在第一根电容引线上的电源线(零线或者火线)接在电容的第二根引线上就能实现电机的反转了。

网友B:
看不明白你的电机接在什么地方啊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相电机是三根线,那就相当简单,电容有二根引线,把接在第一根电容引线上的电源线(零线或者火线)接在电容的第二根引线上就能实现电机的反转了。

网友D:
把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互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