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PLC与三菱FX2NC 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10-08):
用西门子200PLC与三菱FX2NC PLC通讯,要达到的目的是西门子PLC可读写三菱PLC的数据,但需要用西门子梯形图编程,我是新手,敬请向各位大侠请教:1.如何选择通讯方式?2.如何配置西门子的通讯口?3.通讯电缆的接线图 4.通讯程序怎样编写?小女子多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如果在SIEMENS侧编程,必须知道30的通讯格式。

如果在30侧编程,就必须知道PPI的格式。

如果双方使用自由通讯就要在30上加485DB,双方都要编程。

可惜我以上三个都不懂。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如果在SIEMENS侧编程,必须知道30的通讯格式。

如果在30侧编程,就必须知道PPI的格式。

如果双方使用自由通讯就要在30上加485DB,双方都要编程。

可惜我以上三个都不懂。

内容的回复:

谢谢!三菱侧已配置有FX2N-485ADP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