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的程序里微分上升沿不触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08):
                       各位前辈好。我遇到个问题 ,就是微分上升沿不会触发啊 。      条件就是一个按钮输入,程序检测输入绿条已经有了呀~                                ------------------------------------1 1--------------------------------------------上升沿

怎么反复按按钮也不行。      强制输入点on 也不行 。   请问哪位师傅能告诉下是什么问题啊           在这里谢谢了  。

网友A:
你是怎样知道不触发的呢,上升沿速度很快在程序中是看不出来的。加个输出点自保持试试

网友B:
你可以用一个置位一个指令,然后用一个复位指令来试一下的!就可以知道了到底有没有输出?

网友C:
上升沿指令只能用一次,反复按按钮也不能起到什么作用。是不是你前面的条件没有满足所以没有执行啊。

网友D:
是啊,做具保护继电器看看,状态是否保持了

网友E:
不会啊,你把程序清空再传一遍试一下

网友F:
是不是你前面的条件没有满足所以没有执行啊

网友G:
上升沿是看不到的

网友G:
上升沿是看不到的!!!!!!!!!!!

网友H:
看不到怎么上升沿,!!!!!!!!!

网友I:
上升沿只执行一次,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