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水泵变频改造压力取样位置在出口阀前还是后?

楼主(2008-10-08):
我单位4台220kw加压泵电机,其中一台进行变频改造根据压力闭环运行,请问压力取样是在泵的出口(变径中段),还是出口阀后面的供水母管?(出口阀全开)

网友A:
两边都取

网友B:
供水母管

网友C:
变频器维修QQ群:33425865,欢迎加入~

网友D:
供水母管,不过单台变频效果不是太好.

楼主:
已申请改造第二台,其余两台不打算改造,这样的方案从投资和节能综合考虑不知是否最好?

网友E:
“已申请改造第二台”

1、不用再添置变频器;

2、根据流量变化幅度,用一台变频器切换控制两台或多台泵机!

网友F:
如果需要传感器请查看www.cgxk163.com,扩散硅压力传感器380一只,保证 质量

网友G:
母管

我们单位四台水泵,配了四台变频器,好像太奢侈了点,不知道设计怎么考虑的

网友H:
浪费而且开多台时不易控制,压力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