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变频器改造节能计算?

楼主(2008-10-08):
我单位4台220kw加压水泵,额定电流400安、1486转,开2备2,工频运行时两台泵的电流均300安。
一台变频改造后运行方式为一工一变,工频泵出口阀开度不变,电流不变为300安,
变频泵出口阀全开频率手动给定为40Hz,此时母管压力与以前的两台工频泵一样约0.42MPa。
变频器为施耐德ATV61,在上述工况下运行,变频器显示输入功率为100kw,实测变频器输入电流为180安
电机铭牌参数已正确输入,并已做电机自整定。

1、请问如何计算节能效果?
2、工频泵在300安时(负载率约75%)其实际从电网消耗多少功率?负载率在75%时工频泵的效率和功率因数大约多少,是否与额定状态接   近?
3、变频器显示的输入功率是否准确,该功率是否包括变频器自身损耗?
4、改变频运行后电机的无功功率大部分是否由变频器提供?不再从电网吸取大部分的无功功率?

网友A:
还算什么?测一下供频300A电流时的有功电度(或有功功率)不就全齐了?

找个单相电度表,300-600/5A电流互感器1个,电度表接入A相二次电流和A相AC220V相电压,测量有功功率= 读数*3*互感器变比 / 测量时间(单位小时)

网友B:
节电100KW/H

楼主:
好像不大可能节电100kw

网友C:
1、220kw加压水泵,如果水泵出口“母管压力与以前的两台工频泵一样约0.42MPa”,即有用功率一样;

2、现在的问题是,一台75%欠载运行,一台是变频+泵机低频运行,那个系统运行效率差,那个总用电量大;

3、只能用电度表或者功率表在线实际测量,计算很难得出准确结果;

网友C:
4、你说的“母管压力与以前的两台工频泵一样约0.42MPa”,是准确测量的结果吗?如果不一样,就不能简单比较!

网友C:
5、我个人的看法是母管压力一样,并不等于流量一样、泵机有用功率一样!

6、出口阀全开和出口阀没全开,母管压力相同时,出口阀没全开时的流速大,流量大,电机功率大;

网友C:
7、流量∝流速,功率∝流量;

楼主:
我单位是化工企业,如果设备不出故障,流量几乎恒定,压力表是现场目测,前后对比基本一致,当变频器频率升至41Hz时,母管压力表已略超0.42MPa

现正找机会在线实测功率。(工频泵出口压力约0.6PMa,变频泵由于出口阀全开,变频泵出口压力约0.42MPa)

网友D:
变频器维修QQ群:33425865,欢迎加入~

网友E:
期待,实测结果做参考

?

?

网友(2010-01-07):
考虑损耗, 节电大概是30KW,

网友F(2010-05-24):
如果两台均在变频下工作节电效果还会好

网友G:
如果流量压力一致的话,可以直接从变频输入电流测数值进行简单比较估算出节电率,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吧。

网友H:
用三台变频器运行最节能。变频器运行在35Hz最节能。

网友I:
呵呵   这个可以这样计算    220*(75%-(100//220)%)=单小时节点数!最好你安装一个电度表,这个纯计算很难算出来的!

网友I:
如果只是对流量做要求的话还是很容易省电的!

网友J:
工频泵出口压0.6MPa,变频泵出口压0.42MPa,

以0.42MPa为标准工作压力计算,扬程比0.42/0.6=0.7,流量比为0.837,功率比为0.586.变频工作频率为41.85HZ.

如果原来阀门全开,原来用两台泵,要维持原有流量,现在计算需开 2/0.837=2.39台泵,实际需开3台(变频),

节电率为 (2-3*0.586)/2=12.1%

如果原来阀门没有全开,改造后阀门全开可开两台变频泵,则节电率为(2-2*0.586)/2=41.4%

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工频泵出口压0.6MPa,变频泵出口压0.42MPa,

以0.42MPa为标准工作压力计算,扬程比0.42/0.6=0.7,流量比为0.837,功率比为0.586.变频工作频率为41.85HZ.

如果原来阀门全开,原来用两台泵,要维持原有流量,现在计算需开 2/0.837=2.39台泵,实际需开3台(变频),

节电率为 (2-3*0.586)/2=12.1%

1、变频器的效率只有80%;

2、如果原系统效率90%,改变频后系统效率为90%×80%=72%,损耗增加18%;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如果原来阀门没有全开,改造后阀门全开可开两台变频泵,则节电率为(2-2*0.586)/2=41.4%……

1、工频泵用节流阀或回流阀调节流量时,电机功率随之变化,你可以通过电流表观测证实;

2、你的计算中,认为“原来阀门没有全开”的运行功率等于“原来阀门全开”的运行功率;

3、就是说本来“原来阀门没有全开”的用电量就小,系统并没有消耗“原来阀门全开”时那样大的用电量!

4、你误导了自己,也误导了工控网友!!!

网友J:
如果水泵降低扬程后能满足工艺送水要求,而流量的不足可以通过增加泵的数量来解决,有时开两台变频降速泵比一台工频泵更节能.如果两台泵降速后还能满足工艺送水要求,则肯定节能.

作为估算我用上述方法作开工前节能测算,为保险再打个5%不可预见值,两个送水系统改造完成后,实测的结果还差不多.

虽不严格,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如果水泵降低扬程后能满足工艺送水要求,而流量的不足可以通过增加泵的数量来解决,……

1、水泵的额定扬程、额定流量与设计有关;

2、如果水泵按额定扬程、额定流量运行,应该是效率最高最节能的设计;

3、如果水泵在不改变运转速度的允许范围内,适当降低扬程、增大流量是可行的,效率不会降低多少;

4、这就要求选用水泵时,要选用扬程、流量满足要求的水泵;

5、如果选用水泵的扬程、流量不能满足要求,而用变频器改变水泵的运行速度,改变水泵的流量和扬程,结果使水泵的运行偏离额定状态,也就偏离了原来的设计效果,效率降低,能耗增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有时开两台变频降速泵比一台工频泵更节能.如果两台泵降速后还能满足工艺送水要求,则肯定节能.……

6、如果扬程或流量要求在一定范围内自动调整,可以通过“节流阀”、“回流阀”调节,系统效率还会维持在高效率的状态;

7、如果用变频器改便水泵的转速,系统的效率将有很大的降低,不但不节能,而是增大了能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如果原来阀门没有全开,改造后阀门全开可开两台变频泵,则节电率为(2-2*0.586)/2=41.4%

供参考.

1、有很多人认为“节流阀”“回流阀”在调节流量时,电机的功率不变,用电量不变;

2、也有很多“工控专家”在计算用电量时,把“节流阀”“回流阀”关小时的用电量还按开大时的用电量计算;

3、实际上“节流阀”“回流阀”在调节流量时,电机的实际运行功率是变化的,流量与功率成正比变化,就是说流量减小时即“节流阀”“回流阀”关小时的用电量也同时减小;

4、我的这个说法对不对呢?给你个观察方法,当你在调节“节流阀”“回流阀”时,你可以同时观察电流表、电度表,看看是不是也在大小变化,如果是变化的,就说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