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是否可以设密码?

楼主(2008-10-08):
三菱plc是否可以设密码?如可以设如何设置?

网友A:
可以啊,在线监控模式下才可以操作!

楼主:
怎么操作?

网友B:
在线菜单栏目---登录关键字。

网友C:
下载的时候在登录关键字中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下载的时候在登录关键字中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

网友E:
如果把密码忘记,怎样登陆关键字

网友F:
如果把密码忘记,不能登陆,必须要经过<此处内容被屏蔽>才行。

网友G: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H:
PLC密码操作软件下载: www.lflzd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