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交流异步电机伺服控制和用伺服电机控制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10-08):
一直以为机床伺服进给系统一定是借助伺服电机及其控制器来实现的,但最近了解到有一种航天科技民用产品-----它是借助交流异步电动机加一控制器实现伺服进给的,不知这两种技术哪个更经济,哪个更先进,哪个更好用。请知情的人给个建议或说法。

网友A:
应该是前者比较经济,一定是伺服电机更好用.

网友B:
你提到的似乎是异步伺服电机,异步伺服电机跟普通异步交流电机性能完全不同,接近同步伺服电机的性能。

网友C:
“最近了解到有一种航天科技民用产品”———不是在说时光科技吧?!

异步伺服的优势在大功率段的成本优势,比如3个千瓦以上,尤其是十几个千瓦的电机,异步伺服电机相比永磁伺服电机确实便宜很多,一两个千瓦以下的,则成本优势不大。

异步伺服与同步伺服相比,快速性和响应能力还是要差一些,同等力矩下,电机体积要大不少。

楼主:
没错,是“时光科技”,这种异步伺服控制所用的电机说是用一般的鼠笼式交流异步电动机即可,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C:
个人以为异步伺服要达到好的控制效果,绝不是一般的鼠笼电机就可以为之的,论坛上有一篇关于变频电机和一般异步电机的区别的精华贴,较为详细地讲述了适应变频需求的宽调速范围的变频电机的电磁结构,散热结构等与一般异步电机的区别,作为异步伺服使用的电机,则应比变频电机的要求更高,所以如果有人“用一般的鼠笼式交流异步电动机即可”那肯定是在忽悠你,就像他们忽悠你“有一种航天科技民用产品”一样:这家企业原为北科大的校办企业,是国内异步伺服领域技术上较为出色的一家,原本是面向冶金行业的,也就是近两年才刚刚被航天口的某个上市公司收编,母公司在股市上可以炒“异步伺服”概念,这个“新养子”在民用市场上竟然也炒起“航天科技”的概念了,全然忘记了自己的技术本源,这些个国内企业就这么点儿出息!真是废了!

网友D:
天地之别,切勿相信!!

楼主(2008-12-27):
引用 网友C:

个人以为异步伺服要达到好的控制效果,绝不是一般的鼠笼电机就可以为之的,论坛上有一篇关于变频电机和一般异步电机的区别的精华贴,较为详细地讲述了适应变频需求的宽调速范围的变频电机的电磁结构,散热结构等与一般异步电机的区别,作为异步伺服使用的电机,则应比变频电机的要求更高,所以如果有人“用一般的鼠笼式交流异步电动机即可”那肯定是在忽悠你,就像他们忽悠你“有一种航天科技民用产品”一样:这家企业原为北科大的校办企业,是国内异步伺服领域技术上较为出色的一家,原本是面向冶金行业的,也就是近两年才刚刚被航天口的某个上市公司收编,母公司在股市上可以炒“异步伺服”概念,这个“新养子”在民用市场上竟然也炒起“航天科技”的概念了,全然忘记了自己的技术本源,这些个国内企业就这么点儿出息!真是废了!

是的,工控网就是好,谢谢楼上的。

网友E(2009-03-24):
晕呀 !!!!!!!!!!!!!!!!!!!!!!

讨论了半天你们根部不了解事关科技的技术,连皮毛也不懂。时光科技公司现在的相当一部分业务就是改装老式机床

网友E:
         晕呀 !!!!!!!!!!!!!!!!!!!!!!

         讨论了半天你们根本不了解交流异步私服控制的技术,连皮毛也不懂。交流异步伺服控制器跟直流伺服以及普通的变频器有根本的区别。就如自行车与汽车的差别。。 时光科技公司现在的一部分业务就是改装老式机床(例如:桂林的龙门刨),改装很简单——只增加1到两个伺服控制器(不包括电机)。而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是革命性的。电机的控制精度可达1/2500转,也就是说每次可以让电机只转1/2500转。还有0力距锁定,位置控制,速度的精确控制,跟随控制……

       还有准确的说 时光科技不是北京科技大学的校办企业。它是中国航天运载火箭研究院航天发射研究所 和 北京科技大学机器人研究所 合资办的企业。公司的领导层大部分都是航天一院的。还有公司是承担航天一院的科研任务的。所以公司用“航天科技”是名正言顺的。

       楼主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发邮箱联系我:qizhikun@126.com

网友E:
补充一句:

           只用一般的交流鼠笼式电机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F:
"只用一般的交流鼠笼式电机是完全可以的。电机的控制精度可达1/2500转"

一般的交流鼠笼式电机的响应性能及永磁同步伺服电机几分之一?

网友F:
也就是说每次可以让电机只转1/2500转。

这个类似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普通步进电机亦可

网友B:
一般的交流鼠笼式电机加编码器也可以用,性能比真正的异步伺服电机差很多。 由于变频电机和异步伺服在性能上有差别,所以我估计会有很多企业钻这个空子。 回复楼主的:目前异步伺服电机在优点上是大功率、成本也较同步伺服低,性能较同步伺服有所不及。跟同步伺服比较,通常惯量较大、在控制上不需要找零位角,甚至可以开环运行。此外,异步伺服的超速能力(弱磁)较好。

网友G:
在性能上还是有差别的,同步伺服性能比较好,而异步伺服在价位上是相当客观,就看你想用什么价格办什么样的事情了

网友H(2012-11-16):
很精彩,学习了

网友I:
很精彩,学习了。还没见过3KW以上的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