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工控机连接

楼主(2008-10-08):
我是初学西门子PLC,现有S7-300 315-2DP、工控机上装STEP7 V5.2和WINCC6.0,现有四个问题?

1、要把PLC和工控机连接,用232口还要买什么设备?是不是买一根编程电缆就行?要不要适配器?

2、如用USB口,需要加什么设备和什么电缆?

3、如用CP5611卡,需要加什么设备和什么电缆?

4、用普通网卡能连吗,需要加什么设备和什么电缆?

网友A:
1、S7-300与工控机连接要有MPI适配器。

2、如用USB口,需要加USB—MPI适配器或USB—RS232,再加MPI适配器。 (USB_MPI驱动: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5)

 3、如用CP5611卡,直接用DP线连接CPU。在STEP7中配置CP5611通讯参数即可。

4、用普通网卡可以连接,需要加以太网模块,组态完成后可以通讯。但不能下载硬件,否则会引起互死机。

具体可参阅 山东工控PLC网:  http://gongkongplc.sd.cn

s7-300PLC教案: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22

楼主:
谢谢,风 雪 的回答,在下是初学再问一下“不能下载硬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B(2009-05-10):
不能下载硬件,是指不能将硬件的组态信息下载到PLC 中。

网友C:
1、S7-300与工控机连接要有MPI适配器。

2、如用USB口,需要加USB—MPI适配器或USB—RS232,再加MPI适配器。

3、如用CP5611卡,直接用DP线连接CPU的DP口。在STEP7中配置CP5611通讯参数即可。所有DP网络上的站点号必须唯一 。

4、用普通网卡可以连接,需要加以太网模块,组态完成后可以通讯。但不能下载硬件,否则会引起互死机。 第一次下载硬件时必须通过MPI下载,以后可以通过工控机上的STEP7下载硬件。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用何种方式下载硬件,CPU都会停机然后重新启动。

网友D:
学习一下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工控朋友

网友E:
学习学习再学习,很全面的回复

网友F:
如果你CP5611卡那就够,建议你工控机上最好装张网卡,普通的就行。

网友G:
学习一下,谢谢风雪的回复。

网友H:
看来风月是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