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fix 中的MDI 类型标签如何使用的啊 ?

楼主(2008-10-08):
里面有设备,和设备1,和设备2.请问这三个地址是什么关系计算的啊?

网友A:
可以组合使用

楼主:
这三个设备的地址怎么排列的啊?  那个在左边,哪个在右边的啊?

网友B:
就是三个信号组合到一起,然后根据上来的数据再组合成一个值,用来判断三个信号的起、停,故障状况。经常在电机的检测中用到

楼主:
那么哪个型号在左边排列,哪个信号在右边排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