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指令输入、输出?

楼主(2008-10-08):
想利用指令输入、输出模式来编制和打印程序。在CX-P中如何使用?特请教。

网友A:
LD  0.00  为输入

OUT 10.00 位输出

打印程序??

网友B:
输入输出指令在各型号的CPU不一样,你可以参看手册。

至于软件应用看你的具体问题了。

网友C:
用输出模块来做 打印程序,这个有难度吧?何不改为通读的方式呢?

网友D:
你可以参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