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台达PLC怎么写步进电机程序

楼主(2008-10-08):
控制要求如下:

1开机是要自动找步进原点.

2按启动按扭步进电机往前走1500个脉冲后自动返回到原点

请各位大虾帮忙啊.写上注解发到我的游相.WCNGOOD77@126.com

网友A:
慢慢的想就知道了。。。。。

网友B:
原点一般在一个极限点。开机了就让电机向一个方向(原点方向)运行。到了原点就停。

按启动,向前走1500个脉冲就可以了。用PLSY命令,很好用的。

我的网站 www.plc.123ye.com.。相互学习。

网友C(2008-11-08):
原点一般在一个极限点。开机了就让电机向一个方向(原点方向)运行。到了原点就停。

按启动,向前走1500个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是SC型号的,可以用DDRVI 或DDRVA ,很方便的

网友E(2010-10-14):
看了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