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阻碍了我们自己的控制技术在风电上应用的步伐

楼主(2008-10-08):
风电控制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但其实控制核心,对于国内的控制专家来说,并不陌生。

到底是什么因素阻碍了我们自己的控制技术在风电上的应用步伐呢?

是先进控制算法的应用吗?

还是功率器件的选择?

还是控制系统的结构设计?

还是可靠性?

还是整体性?

请各位专家多多发表自己的观点!

网友A:
风电专家?我到现在还没见识过

我们公司也做这行,1.5MW,是和老外合作的

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控制算法问题吧

想变频器国内也是卡在控制算法吧,听说而已

楼主:
你们做整机呢,还是只做风电的一部分呢?

我也算是做风电的,但是只做风电中的一部分,主要做电机。因为电机和风电控制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我本身是学控制的,所以多少对风电的控制有一些了解。

据我了解,现在大部分的国内厂家,风电控制系统都是用的国外的。

但是,又都非常希望把风电中这块利润最大的部分能由自己来吃掉。

我个人也接触过一些开发风电控制系统的。

其实,大部分国外流行的先进控制算法,都已经是半透明的了。就是说原理我们都明白,可是怎样应用到实际的控制中去,好像还有一定的差距。

先进算法到转化成批量产品,好像是一道很难逾越的坎。

而且,好像听说器件的应用上,也常常出问题,则可靠性就不是很高。但是这对于风电的控制系统就变成了致命伤。

网友A:
我们公司做整机

在吉林,内蒙古...都有我们的项目

可惜做的目前还不咋样,种子投进去可不少了,可没得米米产出

哈哈,对于你个人来说,如果做控制的,真的想搞研发

那没必要在这行业呆,实在是没这个基础和实力

如果定位在应用为主,那安心做吧,我想会有发展的,毕竟这方面人才目前少

网友B:
关键是可靠性和一致性,样机容易做,但是可靠性和一致性就难办,1000PPM的故障率能达到么?整天装卸不要钱啊。

哪家能拿出一个热测试?哪家有器件可靠性分析?

欧洲电网跟国内不一样的,发热量也不相同,电解电容滤谐波越大,寿命越短,发热越高,国内有几家有寿命曲线和发热曲线的?

针对自己电网的器件,谁能设计?又有哪家国际大公司能帮你设计?

基础都没打好,全靠蒙的,能行么?

照老外的抄,只能抄个表面,内部的隐藏陷阱你知道么?

现在老外对中国的抄袭能力是非常看重的,所以很多都做了设计陷阱,几个关键器件是定做的,型号都一样,但是性能却差得远,平时工作无大碍,但一旦遇到特定工况,你就等着炸机吧。

以前解剖过一国外的工业变频器主控板,在家里测试怎么都好,一到现场带满载就出现低速启动故障停机,后来查来查去,发现一7805是与常见的不同的,常规的7805加上原版上的匹配电容,在干扰大的情况下就出现谐振,换上人家的7805,一切OK!

楼主:
风神榜说的非常对啊。

目前,国内的很多技术面临的就是这样的窘境。

我们希望更快的跟上世界先进的步伐,也希望更快的见到效益。所以就都觉得引进国外最先进的技术是最快、最好的捷径。

每个企业都希望在竞争中占得先机,所以不停的引进所谓最先进的技术。可是,到头来却引来一堆的弊病。

1、国外企业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交托给我们,通常都是已经处于流行末端的技术。

2、多年与国内的交往后,发现我们的抄袭能力实在太强。为了保证他们今后的发展,因此,技术交底中会有很多折扣。

3、国内的技术平台和国外是外全不同的。一项技术引进的同时,会产生一系列相关技术链的需求。而,国内和国外的技术发展,是大片的差异。我们引进技术后,都希望最终能由自己生产,以保证最大的利润。但是,很多配套的产品,在国内并不存在或者有相当大的差异。这样,势必造成,技术上继续对国外的依靠。

4、生产工艺和规范与国外的不同,也会造成批量产品与样品的巨大差异。

网友C(2008-11-10):
在工控这方面好国产好难。

有相当多的企业设计人员,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性价比高的产品。

他没有这个判断能力,在他看来要么选价格低的国产,他觉得大家都在用就是好东西,或者是选择常说的几个大品牌,如ABB,AB,西门子,施耐德,他就知道这几个品牌感觉都是好东西。

网友D:
风电控制大体上分为主控系统、变流器系统、变桨系统、SCADA系统4大部分。各部分的特点不一样、国产化应该说是早晚的事情。

1、SCADA应该说没有难度吧,目前的障碍是风机的主控系统的数据通讯协议是否公开,有协议得到数据了实现起来和工业监控系统差不多,但要做到国外的那些成熟的功能还要多积累。

2、变桨系统的国产化难度好像不小,目前缺的是:高可靠性的伺服驱动器和马达的设计技术,还有风机叶片载荷的理解计算,还有需要可靠性验证的条件。

3、变流器的国产化应该稍快些吧,本来国内就有不少大功率变流器的厂家,纷纷都在做,就是不知道能真正做到便宜又实用还有多大差距。

4、主控系统和整机设计关联较深,协调变桨系统、变流器系统,包括整机状态控制、变桨变速控制、系统状态诊断、载荷优化等等,需考虑复杂的动力学方面的问题。主控的软件现在显得很神秘,老外介绍时,往往用控制理论给你做一通仿真验证,目前国内的设计水平,风机的线性化模型很难十分准确,对于于国外流行的相对确定的控制算法来说不需要那么做,对于振动等动力学方面的问题需仔细设计处理。主控系统对硬件的要求稍高些,程序的运算速度很快,主控的扫描周期在10ms左右,只有这么快才能实现各类滤波器的设计处理等等。但总体上硬件PLC的国产化 难度不打。

楼主(2008-12-26):
因为,风力发电系统的特殊应用场合,因此,对其中相关部件的可靠性等要求都相对较高。

目前,国内大部分都是照国外的设计能做出东西。

但是,其关系内部的一些核心设计,以及原理验证,可靠性验证都非常欠缺。

就如风力发电机组中的发电机为例:

其电磁场的有限元分析,国内做的就很不到位。而在电机设计时就多半靠经验和国外电机的参照。

如电机的应力场分析,对于风机中的发电机因为运行环境和温度都有较苛刻的要求,而且包括很多相关部件的连接,需要解决共振等问题。

还有电机的温度场分析等等。

另外,风机的流线型叶片,一直就是难题中的难题。

而,这些分析和计算是保证电机能长期正常运行的关键。

由于很多做的不到位,因此,国内很多技术只能继续依靠国外。

而且,很多电机在风场中运行一段时间后,会反复出问题,增加维护成本。甚至是风机毫无利润可言。

网友E:
谁有关于风力发电的资料给一些利用吗?

网友F(2009-02-11):
几位高人分析得很有道理啊

网友G(2009-03-20):
LS20000说得不错,控制除算法关键外,还有与具体模型的参数选取有关,应要许多次试验摸索出来

网友H(2009-05-18):
真不知道控制的路好有多远

网友I:
不仅仅是风电,其他很多行业也是一样,中高端的都是外国的技术,国内很少有人真下来做出研究分析的

网友J(2009-06-19):
个人认为在 风电方面可靠性事很难逾越的障碍,现在不是有很多的电机厂都在做双馈电机吗,可靠性还 需要再提高的哦!最主要的是目前国人都太急于求成啦!老想把人家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东西一夜之间就都学会成为自己,这也不可能的哦!一项技术的成熟需要的不是几个高的人才,而是整个产业链都要成熟,诚然我们的控制算法可以做出来,可是等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地时候,产品的可靠性等等问题怎么保证呢!

网友K:
各位老大说的是,我们在做整机国产化,太难了!

网友L:
我们公司正在致力于风电变桨系统电机驱动器的研发与制造,目前效果不错,但是仍然停留在模仿的阶段,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做出技术水平领先的驱动器来。

网友M:
LS20000说得不错,控制除算法关键外,还有与具体模型的参数选取有关,应要许多次试验摸索出来。路斯特在变浆系统上做的不错,不过卖给moog的价格也不低。

网友N:
看样子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各位继续努力吧。

网友O:
风力发电问题 我毕业论文做过。。。不过仅仅是理论上的一小部分。。多电平矩阵变换器的应用吧。。。不过现实中没机会尝试

网友P(2009-07-24):
继续努力,人家发展那么多年,我们呢,继续加油

网友Q:
好好学习,感觉自己总是在用国外的东西

网友R(2010-08-10):
希望大家交流下qq305124567

网友S:
我是做接线端子的,台湾町洋的,我接到一个客户就是做风电控制系统的,他们几乎11年开始逐步国产品,其中就保护端子这块儿,我们正在洽谈,风电核心技术虽然不易掌握,但相信逐步国产化并非不可能,只是时间问题,各位技术界的大侠,多加把劲,需要我们辅助的话,可以沟通沟通,QQ279848405

网友T:
风电其实并无神秘之处,是官方的管理有问题!我国的风力资源丰富,如果允许低门坎进入,保证有序竟争, 中国的风电将有迅猛发展!

网友U(2011-07-13):
下为风力发电资料下载:
文章名: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控制系统软件关键控制参数的设计及控制软件在GH Bladed风机模型加载运行效果对比
内容简介:
为控制软件加载1.5MW双馈风机Bladed模型,观察并比较实际运行的效果,介绍了风力发电机组控制软件
设计考虑的几个关键问题:
1. 风机控制软件与Bladed风机仿真模型的三种连接方法
2. 机组稳定运行及响应速度调整系数
3. 机组恒功率运行投切及参数调整
4. 塔架振动控制投切及参数调整
5. 双馈机组传动链振动控制投切及参数调整
6. 不同定常风运行图形比较
7. 用3D湍流风测试的控制模型运行曲线图形比较
8. 安全链(硬件安全保护系统)设计介绍
9. 硬件网络结构设计介绍
10. 合理的主控制系统软件开发流程设计介绍
11. 独立变桨控制技术(IPC)解决方案简介
12. 低电压穿越(LVRT)解决方案简介
13. 风电机组的模态分析(如坎贝尔图分析)
14. 机组正常启动、停机过程监控策略设计
详见:
http://www.autoyx.com/wp/dw_fdzksj.pdf
---------------------------------------
文章名:风力发电主控系统相关技术介绍
内容简介:
风电厂风机数量对发电功率平滑的影响
风电厂功率预测
风电厂有功功率调节能力
风电厂无功容量
风电厂电压控制
风电厂低电压穿越
双馈变速恒频机组(DFIG)低电压穿越能力的实现
LVRT对DFIG变流器的要求
LVRT对DFIG变桨系统的要求
LVRT对DFIG主控系统的要求
直驱式风电机组低电压穿越能力的实现
交流/直流变桨的比较
Mita驱动系统( Mita Drive System)
SSB变桨系统功能介绍
编码器分类
详见:
http://www.autoyx.com/wp/dw_fdzkqt.pdf
--------------------------------------
文章名:倍福 TWinCAT 与 GH Bladed交换数据步骤介绍
内容简介:
程序文件安装
在Bladed中加载演示风机模型、加载外部数据交换DLL文件及加载风模型:
倍福TWinCAT与 Bladed 交换数据的数据表
TwinCAT打开演示配置文件
启动数据交换软件BladedTwinCAT
演示数据交换
详见:
http://www.autoyx.com/wp/ZKBladedBF.pdf
倍福(Beckhoff) TWinCAT 与 GH Bladed交换数据软件下载
http://www.autoyx.com/wp/ZKBladedBF.rar
------------------------------------------
文章名:AB SoftLogix 与 GH Bladed交换数据步骤介绍
内容简介:
程序文件安装
在Bladed中加载演示风机模型、加载外部数据交换DLL文件及加载风模型:
AB SoftLogix 与 Bladed 交换数据的数据表
启动数据交换软件YXBldLogixini.exe
演示数据交换
详见:
http://www.autoyx.com/wp/YXBldLogix.pdf
AB SoftLogix 与 GH Bladed交换数据软件下载
http://www.autoyx.com/wp/YXBldLogix.rar
------------------------------------------
文章名:新型高压直流集中逆变隔离型直驱风力发电厂系统
内容简介:
这是赵工 最看好的、最有发展前途的风电解决方案,应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待未来的风力发电,即从一个风力发电厂(而不是风力发电场)的角度来看待风力发电,详细见文中所描述。
它具有几大大特征:
高效传动:甩掉齿轮箱,扩大风速利用范围是实现高效传动的关键
单向并网:单向并网彻底消除了有功倒流、无功不稳定、闪变等问题
高压直流:功率更大,距离更远,环境更复杂高压直流输电是风力发电的最佳传输模
集中逆变:风电场与电网联接的枢纽,有功无功的平衡
根据风电厂功率预测,压线运行
可做为电网崩溃后电网恢复的的启动源
更低的发电成本
详见:
http://www.autoyx.com/wp/dwgzfdxt.pdf
--------------------------------------
文章名: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
内容简介:
本规定提出了风电场接入电网的技术要求。
本规定适用于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内通过110(66)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与电网连接的新建或扩建风电场。
对于通过其他电压等级与电网连接的风电场,也可参照本规定。
详见:
http://www.autoyx.com/wp/dwfdcjxbz.pdf
----------------------------------------
文章名:双馈风力发电机组主控制系统制造技术规范
内容简介: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技术要求
5 试验方法
6 检验规则
7 标志、标签和使用说明书
8 包装、贮存和运输
详见:
http://www.autoyx.com/wp/dwgskbz.pdf
----------------------------------------
文章名:风力发电机组电动变桨控制系统制造技术规范
详见:
http://www.autoyx.com/wp/dwdbjbz.pdf

----------------------------------------
文章名:基于倍福IO硬件的兆瓦级风电控制系统仿真平台
内容简介:
兆瓦级风电主控制系统仿真平台的组成
仿真主控制软件与 Bladed 软件交换数据
仿真主控制软件与倍福TwinCAT数据交换:
风况仿真模型加载到控制系统实际运行截图对比
通过加载极限(湍流)风况仿真模型确定控制系统稳定运行系数
详见:
http://www.autoyx.com/wp/dwzkfz.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