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西门子300编程问题!!!

楼主(2008-10-08):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最近有一套系统要做,用的CPU是314-2DP,AI卡是7KF02,AO卡是5HD01,DO卡是1BL00,现有一点小程序请教

大家:

1:有3个测速信号脉冲,60个脉冲对应370mm长度,请问这个程序怎么编?线在CPU上怎么接?

2:1个AI输入0~5V,对应0~100kg重量,四线制接线怎么接?

3:1个AO输出0~10V,对应0~50Hz

4:1个DO(怎么编程)

大概有七八十点,大家只要帮帮忙把上面的几条编了就行,耽误大家一点时间,编一下这个程序,谢谢大家了,

要是贴图不方便了大家可以发我邮箱:majin301@163.com,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要是贴图不方便了大家可以发我邮箱:majin301@163.com,谢谢大家了

网友B:
脉冲信号用计数器,不知长度要干什么用。

AI模板只有在电流输入时才考虑是两线还是四线,在硬件配置时,选择0~5v

没有具体要求没法编程。

网友C:
楼主,本人有时间的话可以帮你。你在哪里啊?QQ:610927881

网友D:
多看看书就行了,不要怕辛苦

网友A:
是炼铁厂的烧结配料自动控制系统,

1:有3个测速信号脉冲输入(PI),是测量配料皮带的运行速度的,大家编一个就行,60个脉冲对应370mm长度,线在CPU上怎么接?

2:1个AI,现场称重传感器输入0~5V,对应的是0~100kg重量,这个程序我会编,用FC105对吗?
3:1个频率输出,0~50Hz对应AO卡的0~10V输出,这个使用FC106对吗?

网友A:
1:3个测速信号脉冲输入(PI),分别接CPU314-2DP的X12的2、5、8三个端子,就是说皮带下面有一个带动皮带转动的轮子,轮子转一圈是输出60个脉冲,对应370mm长度,即皮带前进了370mm,现在就是想通过CPU314上的计数器计算每秒钟皮带前进的距离(单位是m),也就是皮带运行的速度,然后在wincc上显示出这个速度,请问这个程序怎么编?脉冲输入变量是二进制吧?

2:1个AI,现场称重传感器输入0~5V,对应的是0~100kg重量,用FC105即可,我想问一下7KF02上没有0~5V这个范围,只有+/-5V,是不是得选+/-5V?那FC105上的上下限怎么选?上限是100,下限是0还是-100?

3:1个频率输出,0~50Hz对应AO卡的0~10V输出,这个跟上面的2一样,使用FC106应该没有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了,

网友E:
1、转一圈60个脉冲,370MM;一个脉冲6.1667MM;

2、以秒为单位计数脉冲数,得出速度,再把它转换成小时速度便于监控。

3、下线0。

网友A:
回10楼,请问具体程序怎么编啊,我实在是不会编,还有就是监控是的速度是m/s,不是小时,谢谢大家了

网友F:
系统手册啊,刚大致看了一下

高速脉冲计数功能,有专门的状态和控制寄存器给你用

m/s那你就1S中断计算一次好了

网友A:
怎么中断啊,哥们能编个程序给偶吗?谢谢了啊